c文件包含根目录识别

楼主(2020-09-05):
iararm如以下的NewMcuLib文件夹下的文件Apply\Type\Apply_Type.h,和Apply\Type\Apply_Data和.h同文件夹下其它的文件,想移动NewMcuLib到不同路径下只改动一处
#include ".\..\..\..\..\NewMcuLib\Apply\Type\Apply_Type.h"
#include ".\..\..\..\..\NewMcuLib\Apply\Type\Apply_Data.h"
按以下设置,想得到和上面一样的文件路径
#define N_Sys_RootPath .\..\..\..\..\
#include "##N_Sys_RootPath##NewMcuLib\Apply\Type\Apply_Type.h"
#include "##N_Sys_RootPath##NewMcuLib\Apply\Type\Apply_Data.h"
下次改动路径只设置N_Sys_RootPath,就可以了,但是编译出错,设置成下面这样也出错
#define N_Sys_RootPath ".\..\..\..\..\"
#include N_Sys_RootPath##"NewMcuLib\Apply\Type\Apply_Type.h"
#include N_Sys_RootPath##"NewMcuLib\Apply\Type\Apply_Data.h"

网友A:
这个看编译器。
不同的编译器对路径起点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有的编译器是以项目文件所在文件夹作为默认起点;
有的编译器以源文件所在文件夹作为默认起点。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路径是变化的。通常工程师会把库c、库h、用户c、用户h分别放在不同的目录,源文件起点,就是#include命令所在文件所在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编译器。
不同的编译器对路径起点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设置成以下这样时,出现错误提示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 应该是把"NewMcuLib\Apply\Type\Apply_Type.h"给去掉了而没有连接上,##不是连接符吗
#define N_Sys_RootPath ".\..\..\..\..\"
#include N_Sys_RootPath##"NewMcuLib\Apply\Type\Apply_Type.h"
#include N_Sys_RootPath##"NewMcuLib\Apply\Type\Apply_Data.h"

楼主:
设置成以下这样,没有错误不过文件没被包含
#define N_Sys_RootPath .\..\..\..\..\
#include "##N_Sys_RootPath##NewMcuLib\Apply\Type\Apply_Type.h"
#include "##N_Sys_RootPath##NewMcuLib\Apply\Type\Apply_Data.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编译器。
不同的编译器对路径起点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根是/或者\,就是绝对路径根。在linux上就是/,在win上就是当前盘符(比如d:\)。.\什么也不是,和..\一样只是个相对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是/或者\,就是绝对路径根。在linux上就是/,在win上就是当前盘符(比如d:\)。.\什么也不是,和..\一 ...

在Windows平台下,.\是当前路径下,..\是上级目录下,这两个都是相对路径。

相对路径也有默认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我上面说的路径起点。

我没有用过楼主的宏连接##,不懂,没法提供帮助。

网友:
看来我没有get到楼主的问题。

楼主确实是想要解决宏连接的问题。

楼主:
设置成下面这样
#define N_Sys_RootPath .\..\..\..\..\
#include "##N_Sys_RootPath##NewMcuLib\Apply\Type\Apply_Type.h"
#include "##N_Sys_RootPath##NewMcuLib\Apply\Type\Apply_Data.h"
就是要编译器替换后识别成
#include ".\..\..\..\..\ NewMcuLib\Apply\Type\Apply_Type.h"
#include ".\..\..\..\..\ NewMcuLib\Apply\Type\Apply_Data.h"
但是编译器没有进行连接替换,所以才提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