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STM32开发板做(主控)无刷驱动板全开源全注释

楼主(2020-09-06):
用MiniSTM32开发板做主控的无刷驱动开发板, 吃灰的原子哥STM32开发板又焕发了新活力! 方波,有感, 无感,FOC有的折腾好玩了

楼主:
连接上STM32开发板,各信号用彩排线连接好

网友:
全开源? 全注释?  就看见两张图

楼主:
干货原理图来了哈!
驱动板上接口已经开放出来,可以与其他各种STM8,STM32等开发板连接,灵活性很高.

网友A:
lz是 计划 用 st的 foc库 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 计划 用 st的 foc库 开发?

ST的资料比较多, 后面先找点ST库搞一搞

网友:
原理图也公开啦,支持支持

楼主:
本贴,做这个开发板就是要把直流无刷驱动彻底搞明白搞透彻,和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贴,做这个开发板就是要把直流无刷驱动彻底搞明白搞透彻,和大家一起交流. ...

任重道远,加油

网友:
学习,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
不错。坐等更新。我想看有感foc~

楼主:
有感应该还是简单的.

网友B:
这个,上面板子基本只是当核心板吧。

网友C:
有感霍尔的低速foc速度控制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感霍尔的低速foc速度控制还是有难度的。

有没有前途是个问题

楼主:
无刷驱动技术当今是非常热门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前途是个问题

据我的了解,所有行业都一样,做的好的都是那么2,3家而已。很多就是小公司找几个毕业不久的工程师来改改厂家应用笔记。

做得好的还是有钱赚,就怕做不好说是经济形势不好的原因。

前途肯定有,只要需要动的地方,就需要电机。但电机控制的水还蛮深,靠开源是行不通的。找个好平台,有点技术,做到年薪80万也不是没有。如果能解决行业难点那就更好,就怕搞不定,钱不是问题。

你做的东西性能不错,价格合理,又是当前热点,自然有人找你,还怕没前途?不可能的。

反倒是万年不变的风机,电钻,自行车天天摆展台,看的都疲劳了,但真正有技术含量的没几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据我的了解,所有行业都一样,做的好的都是那么2,3家而已。很多就是小公司找几个毕业不久的工程师来改改 ...

大神说的对。前段时间调研风扇方案,以为风扇电机控制可能比较麻烦,后来发现风扇行业用的电机控制板基本内置到电机里面了,免开发。所以,电机控制这个行业应该是比较小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上面板子基本只是当核心板吧。

是的,上面是原子哥的MINI STM32板子, 与其他STM32最小系统板都可以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神说的对。前段时间调研风扇方案,以为风扇电机控制可能比较麻烦,后来发现风扇行业用的电机控制板基本 ...

电机控制要求其实蛮高,不光是理论,还特别需要经验,需要有一段比较长的积累时间,需要机会和努力,所以真正的高手不多,这道理放任何行业都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机控制要求其实蛮高,不光是理论,还特别需要经验,需要有一段比较长的积累时间,需要机会和努力,所以 ...

时代在发展,技术又是日新月异,技术人以缥缈之身处激变之所,危险时刻伴随左右,聪明人能不小心畏惧吗?

这句话是劝人不搞技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代在发展,技术又是日新月异,技术人以缥缈之身处激变之所,危险时刻伴随左右,聪明人能不小心畏惧吗? ...

只是说看问题要看全面和长远,任何东西都是有一好没有两好,至于干不干技术,这个我没有说哈。

楼主:
驱动板的元件布局及接口示意图

楼主:
还有一些PCB,有需要的可以拿去玩一玩,配套元器件也有

网友:
楼主这个非常给力!!!

楼主:
昨天无刷用电位器调速程序又搞了一天

网友D:
楼主,你这一套多少钱,包括电机,驱动板,控制板。能不能给我寄一套,我给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一套多少钱,包括电机,驱动板,控制板。能不能给我寄一套,我给你钱。 ...

电机+驱动板 一共是230元, (上面的控制板是原子的MINI STM32开发板,这个你可以自己去买)

网友:
支持楼主开源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驱动板 一共是230元, (上面的控制板是原子的MINI STM32开发板,这个你可以自己去买) ...

怎么给你付钱

楼主:
34楼, PCB图片左下角有weixin二维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机控制要求其实蛮高,不光是理论,还特别需要经验,需要有一段比较长的积累时间,需要机会和努力,所以 ...

论坛里有个BLDC VESC75无刷电机控制器的开源帖子,大神有研究过?是否研究透了,电机控制就入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个BLDC VESC75无刷电机控制器的开源帖子,大神有研究过?是否研究透了,电机控制就入门了? ...

我没有仔细研究过,只是泛泛看了一下。本杰明很厉害的,它的开源很值得学习。

要做产品的话,用405估计贵了些,我比较喜欢用M0来做,现在更喜欢DSPIC来做,不需固件库,看个例程改改就行,使用PIC CCS编译器很舒服,工具搞复杂了没意思。

要入门容易,搞精通很难,看自己悟性,多多看老外控制器设计,多多自己实践摸索,然后灵活运用,能做改进就更棒了。还有功率回路的设计也很重要,电机驱动要求知识和经验蛮多,急不来的,只要不停积累,功到自然成。
最后就是行业经验了,你只有实际接触过,才能知道行业里有哪些真正的要求和难点,不懂这个,没法做出好产品,这个应该更考验人。

比如无感FOC的算法,就算把VESC研究透了,还有最关键的启动难点没有解决;有了ODRIVE开源算法,做伺服控制的超低速速度环也不太容易解决,而这个恰恰是做轮毂直驱和云台的关键技术。
最后忠告,国内的技术书籍少看,首先参考国外大厂的应用笔记,这个是非常好的宝贝,一定要重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仔细研究过,只是泛泛看了一下。本杰明很厉害的,它的开源很值得学习。

要做产品的话,用405估计 ...

“现在更喜欢DSPIC来做,不需固件库,看个例程改改就行,使用PIC CCS编译器很舒服”,不需要固件库,是自己做的算法么?大神厉害,又愿意分享,点赞

楼主:
国内根本就没有无刷驱动的专业技术书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更喜欢DSPIC来做,不需固件库,看个例程改改就行,使用PIC CCS编译器很舒服”,不需要固件库,是自 ...

我是先把各个外国厂家的应用笔记好好研究,买个官方开发板,先弄懂再修改,慢慢就会了。一定要有官方的或是高手设计的,可以排除硬件问题,下载官方代码,直接观察效果,效率最高。我就是这样入门的。
我特别推荐microchip,国内芯片厂家做的大部分无感foc方案,可以说都是基于他的AN1078。
DSPIC唯一的缺陷就是没有好的调试工具,比如JSCOPE,其他都是满分评价。

无所谓自己写还是用厂家现成代码,只要不被卡脖子,都可以用。另外,不要把什么变换,什么SVPWM太当回事,变换基本就是查表算乘法,SVPWM知道原理就可以了,这些都是不变的东西,致胜的关键在别的地方,比如启动算法,速度估算,位置估算,堵转检测,特别是行业难点等等,这些才是真正需要用力的地方。

电机开发板不要大而全,最好专用,系统最精简才有利于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根本就没有无刷驱动的专业技术书籍

国内一般都是把老外的开源变成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
淘宝一堆的无刷伺服关节,基本都是odrive改了个pcb外形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是先把各个外国厂家的应用笔记好好研究,买个官方开发板,先弄懂再修改,慢慢就会了。一定要有官方的或 ...

刚才看了啥智慧君的B站视频,3个月就搞出来了,好多吃瓜群众看了说顶他们一个团队了,全程没说odrive的事,但是实际就是odrive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才看了啥智慧君的B站视频,3个月就搞出来了,好多吃瓜群众看了说顶他们一个团队了,全程没说odrive的事 ...

我在群里说了一下这个就是改板的Odrive,一群人喷我。

楼主:
上个星期天又搞了电位器调速程序, 程序结构基本和[方波霍尔按键调速(V3.5库).rar (1.84 MB)]一样,就增加了AD初始化和AD采样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ADC_INIT(void)  //AD初始化设置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        //使能ADC1通道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PB0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复位ADC1,将外设 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工作模式: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次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为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复位ADC1校准寄存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

u16 Get_Adc(u8 ch)  //ADC值
{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一个序列,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ch,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软件方式启动ADC1转换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返回最近一次ADC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u16 Get_Adc_Average(u8 ch,u8 count)   //AD采样,简单粗暴的平均值滤波算法
{ u8 t;
        u32 valueall;
for(t=0;t<count;t++)
        {
        valueall=valueall+Get_Adc(ch);
         }
        return valueall/count;
}

楼主:
各位: AD电位器电压采样,还有好点的滤波算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刚才看了啥智慧君的B站视频,3个月就搞出来了,好多吃瓜群众看了说顶他们一个团队了,全程没说odrive的事 ...

想起知乎上有个做电机控制的牛逼人,那口气牛逼得像天下第一,把深圳的工程师全不放眼里,觉得世界上就只有他能做似的。

网友F:
问一下LZ,你的STM32进行电流采样ADC跳动大吗?我拿NUCLEO-F4的板子感觉跳动挺大呢,NUCLEO-G4的板子好很多,但是不能注入通道和规则通道同时使用,揪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LZ,你的STM32进行电流采样ADC跳动大吗?我拿NUCLEO-F4的板子感觉跳动挺大呢,NUCLEO-G4的板子好很多 ...

用电位器调速,我这个感觉很稳定的,速度是逐步提高和降低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想起知乎上有个做电机控制的牛逼人,那口气牛逼得像天下第一,把深圳的工程师全不放眼里,觉得世界上就只 ...

牛逼的人好多,只是能真拿牛逼的东西出来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逼的人好多,只是能真拿牛逼的东西出来的就不一定了

那人认为除了TI,就只有他了。
但他放的视频,都没有关键的带载启动过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电位器调速,我这个感觉很稳定的,速度是逐步提高和降低的

不是 我不是说你的电位器调速  我说你的电流采样的ADC值跳动范围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 我不是说你的电位器调速  我说你的电流采样的ADC值跳动范围大吗

借个楼问一下关于ODRIVE的几个问题,看看有么有大神能好心解答一下小白的问题?

1. odrive源码中的PWM 24K,电流环8K,图中的phase是编码器得到的,直接使用这个phase进行Park变换,反Park变换的时候使用图中的pwm_phase 这个pwm_phase由图中这样phase+1.5*电流采样周期*电角速度得来,这个计算式乘以1.5是怎么得来的?
在这里https://discourse.odriverobotics.com/t/foc-current-function/5170有一个解释,但我还是不懂!

2. 这个云台电机的限制电流为什么是这么设置的呢?

楼主:
你这个黑色背景用的什么编译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黑色背景用的什么编译软件?

vs code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电位器调速,我这个感觉很稳定的,速度是逐步提高和降低的

lz 能否卖一块焊接好的PCB板给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能否卖一块焊接好的PCB板给我啊?

可以,焊接好的板子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焊接好的板子有的.

多少钱,我扫你的码付钱了

楼主(2020-10-20):
再上个无刷控制常用的电位器调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