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做家用电脑 实战分享

楼主(2020-09-06):
一直想做这么一件事情,网上二手的服务器那么便宜,功能还强大得一塌糊涂。最近终于动手了。
某宝采购了一台二手2U服务器 DELL的。
配置:E5-2696v2*2   128G内存  硬盘3T*4  阵列卡+5口千兆+双750W电源
硬盘做了RAID10,因为是二手的硬盘 还是保险点为妙。和售后聊天的过程 发现3T的二手SAS硬盘才240/个。
整体价格5000+,话说  目前的主力笔记本都7000+

机器到手后,
1.相关配件的出厂标签都在,查询发现是 14年9月的机器。不知道算不算是老机器了。
2.内部成色还是相当的新,没见到翻新的标记,塑料上注塑形出的水印还在,这个水印一般用布 抹一下就没有了的。
3.机盖和机体之间有很多磨损的痕迹,这个应该是快递途中 两者之间相对运动导致的。这个机器 机盖和机体盖不是紧配合。
4.USB打算去加装一个扩展卡,用来接打印机什么的。
5.购买了UPS,
6.硬盘出厂日期比较统一,应该是一批机房换下来的。

开机
1. 本来认为会出现开飞机的情况,结果没有出现,比较满意。
2. 开机时间大概2分钟就完成了。开机完成后 噪音比常规台式机稍微大一点(台式机放桌子下面,听不到)。和我的笔记本(全电压CPU)正常使用的噪音差不多。当然这是负载轻的情况下,全功率的情况下声音是有点难受。
3. 刚到手难免折腾一把。。中间有1次被折腾得开飞机。负载下去后,并没有恢复到2点中的安静状态,要重新关机才会恢复,具体原因未知。
4. 目前用来做文件服务器,类似NAS的功能。家里有台NAS  6年了读写速度太差。考虑换下来。
5. 目前在研究远程登录的问题。考虑以后上班可以直接使用家里的计算机。不用每天拿着笔记本到处跑。
6. 已经完成多用户本地网络 远程登录/文件共享,

疑问
1. 硬盘不同分区间的写速度才 80Mbyte/s   和笔记本SSID 比起来还是差太多。但是读写速度非常稳定。用USB往里面拷贝文件稳定在30Mbyte  非常的稳定,不像普通电脑遇上杂的文件速度掉得厉害。
2. 远程安装完VM虚拟机后, 操作VM里的虚拟机,明显的感觉鼠标拖不动的感觉。。 在考虑是否要去加张显卡。这机器PCI扩展能力很强,半高的PCI可以装4张,全高的可以装2张显卡。
3. 虚拟机 用Win2008只带的hyper-V好,还是VM好?
4. 有一个硬盘托架上的两颗灯 明显的比其他的暗一些,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5. 这机器如果虚拟机多开,不知道能够带几台。

吐槽
1. win2008R2 真难用。一个远程登录 把我折腾了一天,又是域控,林,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堆,第二天全部去掉。

网友A:
弄两块1T固态,装EX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两块1T固态,装EXSI。

不用固态的两个问题。
1. 钱的问题。
2. 真心不相信固态的安全性。。 笔记本上都是一块固态,一块机械硬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固态的两个问题。
1. 钱的问题。
2. 真心不相信固态的安全性。。 笔记本上都是一块固态,一块机械硬 ...

兄弟,我只敢用企业级久经考验的机械,其它全是固态。只要你当服务器24小时开机就不用怕ssd丢数据,现在的ssd主控比你想象的要皮实多了,而且速度非常快,还省电。我的工作站冷启动chrome点一下就开了,压根不用等,开机系统启动时间不超过10秒,我装了300gb的开发工具。nvme硬盘1秒读2gb不是盖的。你体验过之后就不想再折腾机械了。

还有,老服务器最大的缺点是cpu效率差。你那2个cpu还是要被小超的3950x摁在地上摩擦,所以真没意义。你折腾一台顶配工作站级pc就会发现家用双路浮云罢了。相信我,我公司的服务器是双8280,但是我一般远程连家里的3950x工作站,因为工作站编译fpga比8280还快!除了内存稍微不足,目前最大只有16g单条纯ecc,只能插满64gb的纯ecc。

网友C:
缺点就功耗大,开机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只敢用企业级久经考验的机械,其它全是固态。只要你当服务器24小时开机就不用怕ssd丢数据,现在 ...

说得有道理。。关键还是钱的问题。

这么老的CPU 效率肯定高不到哪里去。。我们搞小MCU的 没那么高的要求。。 先拿这台练下手。。总比网上的NAS要好。

你看上面图片   看是32G的ECC内存,,

网友D:
耗电和噪音是非常大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得有道理。。关键还是钱的问题。

这么老的CPU 效率肯定高不到哪里去。。我们搞小MCU的 没那么高的要 ...

我已经用192g内存用了4年了。内存越大win效率越低,win7双路大内存效率很烂。win10 1803及以后对双路有了较大优化,效率才提上去。建议你换ltsc或server 2019最大化利用系统性能。

网友:
吵啊
而且一直开着电费也不是小数目,足够换新平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点就功耗大,开机慢

都上服务器了谁还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用192g内存用了4年了。内存越大win效率越低,win7双路大内存效率很烂。win10 1803及以后对双路有了 ...

目前2008R2

网友E:
发现3T的二手SAS硬盘才240/个?

楼主确定是SAS 而不是SATA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耗电和噪音是非常大的问题。

现在的服务器,轻负荷时,噪音基本听不到。

耗电量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现3T的二手SAS硬盘才240/个?

楼主确定是SAS 而不是SATA ?

希捷Constellation ES企业级 3.5 寸海量盘 3TB 7200转 64MB SAS2
型号:ST33000650SS

根据型号 查到的数据。

站长鉴定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希捷Constellation ES企业级 3.5 寸海量盘 3TB 7200转 64MB SAS2
型号:ST33000650SS

7200转,跟SATA没什么区别。
希捷的二手盘,建议你别碰,数据无价

楼主:
引用 网友F:
7200转,跟SATA没什么区别。
希捷的二手盘,建议你别碰,数据无价

多谢提醒,,,,所以组了RAID10,

后期再买两块新的 做一个单独备份。

当时我也觉得奇怪  这个硬盘会这么便宜,,到手后才发现只有7200转,这和前面说的读写速度底下 相互印证。

网友:
现在不是intel挤牙膏几年cpu没什么提升的年代了,五六年前用个E3、E5还可以,现在再选的话cpu有点拉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固态的两个问题。
1. 钱的问题。
2. 真心不相信固态的安全性。。 笔记本上都是一块固态,一块机械硬 ...

固态做运行盘,数据用Veeam备份至机械盘。一般服务器至少有4个硬盘槽,2固态+2机械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收藏学习了。
只是某宝/咸鱼,怎么保证买到正品二手,不遭遇JS,这得拼RP?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服务器,轻负荷时,噪音基本听不到。

耗电量也不大。

2014年的同级服务器E系列CPU还是比较耗电的,如果是个人开发用还是新的AMD的主流U比较合理,性价比高,兼容性好。

另外新U对上新系统的兼容性也相对好,我用过E系列装WIN7,总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比如 系统工作时隔几秒光标提示就变繁忙旋转圆圈,而后台实际上没有第三方程序在跑。

网友:
现在的电费很便宜了吗?#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发现3T的二手SAS硬盘才240/个?

楼主确定是SAS 而不是SATA ?

是的,我2019年4月买的二手sas硬盘3T的,230元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我2019年4月买的二手sas硬盘3T的,230元一个。

SAS盘,貌似都是服务器淘汰下来的,所以寿命堪忧
做仓储盘可能还好,经常读写还不如买新的,数据无价

网友:
干这点事情,文件共享,nas啥的,不如弄个黑裙,1000差不多了。
如果你工作站,像fpga编译,大型工程,还值得折腾

网友:
难道2U的风扇大转得慢一点?手上的服务器风扇基本上都是开飞机的声音

网友:
DELL T7810工作站也支持双路,二手5000左右,应该更合适家用吧

网友:
T3600路过,上了块1660ti,打游戏挺好的

楼主:
虚拟机里的WIN10   拖动窗口 明显有迟钝的感觉。 不知道是否因为没有显卡的原因。

网友H:
远程办公家用得有公网IP吧,我这去电信申请不给办说只有办公才能申请到公网IP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远程办公家用得有公网IP吧,我这去电信申请不给办说只有办公才能申请到公网IP ...

公网IP打个电话就解决,就是不是固定IP

网友(2021-02-02):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只敢用企业级久经考验的机械,其它全是固态。只要你当服务器24小时开机就不用怕ssd丢数据,现在 ...

make -j  应该核心越多 编译越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