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运放的负反馈一定是正极接地,负极输入

楼主(2020-09-06):
所有的资料上都有左边这个经典电路,但我不明白,难道不可以改成右边的那种,负极接地,从正极输入吗?

网友:
感觉你没搞懂正负意思

网友A:
反馈回正端还叫负反馈?

网友:
重新翻翻模电课本吧

网友:
正极就自激了

网友:
那不是叫同相端和反相端吗?

网友B:
我们用运放,不是设计运放的,记住4个字,“虚短,虚断”,即可分析80%以上运放电路了的。
建议楼主坛内搜看,西交杨教授的,“你好放大器新概念模拟电路”等,不同于传统公式推导的模电教材看下。
https://www.analog.com/cn/landin ... mpilation-yang.html
算了,我上传得了。

网友:
你好,放大器!  收下

网友:
你举的例子是正反馈,但不代表输出不能反馈到正端,你可以用两个运放,第二个运放反向输出并反馈到第一个运放的同向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上面的说法,实际上是大运放分析法。本质上对于运放来说,运放放大两个输入引脚的电压差,放大倍数就是开环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运放,不是设计运放的,记住4个字,“虚短,虚断”,即可分析80%以上运放电路了的。
建议楼主坛内搜 ...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C:
右边就是是比较器了,带施密特触发的比较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右边就是是比较器了,带施密特触发的比较器

no no no 右侧一样是负反馈电路,只是输出反相而已。没那么多弯弯道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运放,不是设计运放的,记住4个字,“虚短,虚断”,即可分析80%以上运放电路了的。
建议楼主坛内搜 ...

谢谢,照单全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回正端还叫负反馈?

同样是Vo = -G.Vin吧

网友:
关键是负反馈与正反馈的关系要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no no no 右侧一样是负反馈电路,只是输出反相而已。没那么多弯弯道道。

别误导别人

网友:
你模电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可以把左侧电路输入电阻左侧接地, 运放正端输入信号, 这是没问题的。

但直接把输出反馈到正向输入 ,这就是别的效果了

网友:
7楼好资料。  感谢分享+1

网友E:
感谢7楼的资料,温故而知新,重温一下资料,感觉又学到了不少新知识!

网友:
模电学到最后就是数学啊。可惜在下脑袋不好就是个数学渣,没有能力设计或分析特别复杂的控制系统的响应

网友:
对于右边的图:
假设Vi为正,则运放输出也为正,进而,同相输入端不可能为0,因此不满足虚短虚断,为正反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no no no 右侧一样是负反馈电路,只是输出反相而已。没那么多弯弯道道。

我用Proteus仿真,LM358,±12V供电,2V输入信号。似乎和您的结论不一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7楼的资料,温故而知新,重温一下资料,感觉又学到了不少新知识!

呵呵,不客气,咱们论坛的本意,就在于Share。
7F还有分享ADC, LTSpice等基础学习资料的酷贴的,可以移步这里:
ADC知识汇总分享(第一波)
“让Precision精密信号链设计更容易---uModule ADAQxxxx,设计工具等介绍”
LTSpice 2018/10/17 Mike大神Seminar录制分享
ADI ISO Technology & Products
ADI Applications - Industrial Control

网友:
这似乎是刚入模电这行啊,现场教学么?
顺便奉劝一句,回头是岸……

网友:
回头是岸,这行不适合你!

网友:
妹子 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  运放原理 模电上专门有一章节讲的
实际做设计过程中只要掌握几个典型的运放电路就可以了   同相 反相  加法  仪用 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用Proteus仿真,LM358,±12V供电,2V输入信号。似乎和您的结论不一致哦。

我去,还真是,那一块的脑细胞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去,还真是,那一块的脑细胞死了。。

网友:
一入模电深似海哈,不过也能乐在其中

网友:
是否了解 反向放大 和 同向放大 的概念?

网友:
从入门到放弃才是正道

网友:
模电忘光了

网友G:
放弃吧,学LINUX钱多

网友:
右边是迟滞比较器

网友:
运放+端电压比较高就会提高输出,-端电压比较高就会降低输出,这样就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弃吧,学LINUX钱多

不,炒房做金融来钱比较快,还不累

网友(2020-10-06):
比来钱快和是否带来快乐是两码事。哈哈哈

网友:
右图是不能实现放大功能的,当Vin>0,运放的输入+>输入-,输出变大,使得输入+变得更大,最终输出达到运放正向输出最大值,相当于比较器的功能。

网友(2021-03-03):
感谢7楼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