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多个函数放进RAM运行能共用共同的地址吗?

楼主(2020-09-06):
比如果函数1放到RAM地址1运行,运行完后把函数2再拷进去RAM地址1运行。这样行不行?然后RAM1地址又用来放全局变量。在不同的界面共用同一个RAM区域。

网友:
当然可以啊

网友:
想法不错,不知如何操作。这个不就像window内存加载软件。

楼主:
用什么函数来搬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什么函数来搬数据?

memcpy
当然函数里又如何调用了哪些函数也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mcpy
当然函数里又如何调用了哪些函数也很关键

我以为Scatter设置好后编译自己搞掂。

网友:
把需要位置无关的函数写在另外一些文件中,编译时制定-fpic(gcc),学名叫 PIC,position independent code

网友:
也不算复杂,只要保证调用的常量也包含在函数内就好办了。获取函数的地址,在map文件查到函数的字节数,就可以直接复制到ram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