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发热盘有一条“”铜丝”摔断了,可以连起来吗?

楼主(2020-09-06):
昨天弄湿了线路板,今天我放到阳台晒干。

没想到被家人摔下来。摔断了一根“铜丝”。

1。我测试了机器仍然可以使用。

2。听说这些其实是“铜包铝”,无法焊接。

3。如果是铜,能焊接,使用焊锡接上,能承受工作时的高温?

4。如果就让它断开,会影响机器工作吗?比如功率是否降低? 大概降低多少?

网友A:
刮掉绝缘漆,用细丝铜线铰接再焊锡和烤热缩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刮掉绝缘漆,用细丝铜线铰接再焊锡和烤热缩管试试。

现在的电磁炉都是铜包铝的吧? 如果是,焊不了。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多根铜线组成的多股线。如果6股以上断一根问题不大。但是那些没断的绝缘坏掉的,要用绝缘漆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多根铜线组成的多股线。如果6股以上断一根问题不大。但是那些没断的绝缘坏掉的,要用绝缘漆补好 ...

远远不止6股。

起码12股甚至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电磁炉都是铜包铝的吧? 如果是,焊不了。

就是靠铰接让铜线和铝线尽量大面积接触,或者淘宝找找铝助焊剂。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7088611463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电磁炉都是铜包铝的吧? 如果是,焊不了。

看着断口,就象是铜包铝的.

网友C:
断一根没有问题,可以继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一根没有问题,可以继续使用

已经证实可以继续使用。

电磁炉的功率会降低多少?

网友D:
貌似苏泊尔的电磁炉,能效等级1级。电磁炉工作时我印象热量不是很高能焊接上不会融化,少一根不影响使用,顶多功率由其他铜丝承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苏泊尔的电磁炉,能效等级1级。电磁炉工作时我印象热量不是很高能焊接上不会融化,少一根不影响使用, ...

如果功率不降低,我就不去连接这跟线,继续使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证实可以继续使用。

电磁炉的功率会降低多少?

功率基本不会降,只是线圈Q值下降,效率会降低那么一点点,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证实可以继续使用。

电磁炉的功率会降低多少?

功率不会降低,只是线圈发热稍微大点,因为有温度保护,所以问题不大,当然焊接好更好

网友:
网上有可以用普通烙铁焊铝铜的焊锡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功率基本不会降,只是线圈Q值下降,效率会降低那么一点点,问题不大。

大师,开口就是真谛。

网友:
电工都是想在技术上解决问题。折腾这个东西,连功夫钱都不够。能用就用,坏了就换一个了。

网友:
你换的过程也是折腾,也是功夫

网友F:
能用别折腾,坏了换就好了。
绿油把接头密封起来就好,怕对空气放电,毕竟尖端容易放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用别折腾,坏了换就好了。
绿油把接头密封起来就好,怕对空气放电,毕竟尖端容易放电的。 ...

我这个型号的电磁炉已经绝版。买不到。坏一台就少一台。

我的要求是:

1。必须是实体按键。

2。定时的时间必须可以随时加减设置。

你找到满足上面2点的可以推荐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功率基本不会降,只是线圈Q值下降,效率会降低那么一点点,问题不大。

我印象中多股细线绞合了为了降低集肤效应,莫大这鼓了一块可能会成为一个热点(仔细看线圈散了一块,最好重新整合一下)。

网友:
找个电路板报废炉盘好的废电磁炉上的炉盘换掉

网友G:
直接某宝买个线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型号的电磁炉已经绝版。买不到。坏一台就少一台。

我的要求是:

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某宝买个线盘?

每个品牌不同的。有点后悔之前有电磁炉坏了(同一型号),我当垃圾扔了。

该线无法焊接,我就这样直接使用了。目前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放心大胆继续使用。把两个断开点掰开不能靠的太近了,以免湿度大的时候拉弧,烧坏了临近的漆包线

网友H:
直接钳子麻花状拧紧,比漏外面好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钳子麻花状拧紧,比漏外面好一些吧。

没有多余的长度给你拧。

网友:
断一股等于线圈内阻加大一点点, 线圈本身会多发热一点点,  对加热功率没影响,

用大众速腾断轴的补法, 多刮开点, 补一段上去, 缠紧继续用,

网友(2020-12-05):
其实除了焊接,还可以冷压接啊!

用细铜管套起来、压线钳压一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