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布线设置问题

楼主(2020-09-07):
KICAD布线遇到方形焊盘时,我想布线与焊盘水平引出,但他都是上下45度出线,就是不水平引出,请问这个在哪里设置?

网友:
我用的是 5.0 版本,没有出现该问题。
设置如下,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捕捉点设置过大。
又或者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版本的 bug,那就有点麻烦,每次都得敲一下快捷键:/。(正斜杠)

网友:
按斜杠就可以切换

网友:
或者是反向連線,由另一端連回來。。。

楼主:
敲斜杠可以,谢谢大家回复!

楼主:
再次请教一下,发现了之前没出现的现象,丝印层上为什么又两个同样的元件编号,如图片中的R13,之前也有两个元件编号,但一个在丝印层,另一个在装配层。看了两个R13的属性,确实都在丝印层,但元件中间的那个R13在属性文本上不是R13,而是%R,请问坛友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看了前面坛友的解答,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