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逆向与安全科普系列第一篇:bin文件逆向小试

楼主(2020-09-07):
首先你要有一个bin文件(bin文件的获取方法不在此展开介绍,今后有机会可以专门开一个贴聊一聊)。本次实验用到的bin文件是用ST官方CMSIS和外设库编译的跑在stm32f103c8t6上的bin文件,比较具有代表性。

工具准备:安装开源跨平台逆向神器r2 https://github.com/radareorg/radare2 ,r2可运行在Windows、Linux、Mac等所有主流操作系统上(r2有多牛逼不在此展开介绍,今后有机会可以专门开一个贴聊一聊)。

实验步骤:
1)输入r2 -a arm -b 16 -m 0x08000000 stm32_xwrtos.bin 进入r2的控制台后,输入e asm.cpu=cortex。这一步是告诉r2以0x08000000为基址加载stm32_xwrtos.bin文件,并设置指令集为cortex系列的thumb。

2)输入aaaa,运行自动化分析。

3)输入pxw 268 @0x08000000 以小端四字节形式打印从0x08000000开始的268(268对应中断向量表大小)个字节,同时打开ST官方的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md.s并找到.isr_vector段进行对照。

4)接着上一步,输入fs notes,创建并切换到一个名为notes(可以是任意其他名字)的符号记事本;按照f flag=address的形式,对照.isr_vector段,向符号记事本中录入感兴趣的符号地址对应关系。注意如果address是函数地址则需要减1(因为thumb指令的要求,具体原因此处不展开);最后输入af @flag形式的命令强制进行函数分析。

5) 输入pdf @Reset_Handler,对Reset_Handler函数进行反汇编

输入 VV 切换到流程图视图

通过阅读汇编代码,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1.  data段的地址区间为0x20000000-0x20000028 bss段的地址区间为0x20000028-0x2000043C
        2.  Reset_Handler用0x08002cbc开始的0x28字节初始化data段,用0填充bss段
        3. 调用fcn.08001cc8函数
        3. 调用fcn.08001734函数

6)输入pdf @fcn.08001cc8进行反汇编

发现对外设寄存器地址0x40021000的引用

通过查询数据手册,可判断fcn.08001cc8函数应为系统初始化化函数SystemInit(),它初始化了时钟

7)根据经验判断fcn.0800173函数即为main函数

我是分割线

本篇作为系列第一篇文章,主要作用是带大家熟悉和习惯r2的基本使用,以及对逆向有个感性认识。下一篇计划在逆向的基础上介绍stm32上的栈溢出漏洞的挖掘与利用。

网友A:
这个牛逼,那可以通过这个学到怎么防止或者增加反向难度吗?

网友B:
用C++,继承层数多些,搞几个虚函数,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牛逼,那可以通过这个学到怎么防止或者增加反向难度吗?

当然,这也是我写这个系列的初衷

网友:
这个不错,学习一下,防止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继承层数多些,搞几个虚函数,再试试

C++的逆向不算啥,只要不是高阶vmp虚拟机这种都可逆

网友C:
像这样直接出伪代码的,才算神器
复位函数:
void UndefinedFunction_0800168c(void)

{
  int iVar1;
  undefined4 *puVar2;

  iVar1 = 0;
  while (puVar2 = DAT_080016c8, (uint)(DAT_080016c0 + iVar1) < DAT_080016c4) {
    *(undefined4 *)(DAT_080016c0 + iVar1) = *(undefined4 *)(PTR_DAT_080016bc + iVar1);
    iVar1 = iVar1 + 4;
  }
  while (puVar2 < DAT_080016cc) {
    *puVar2 = 0;
    puVar2 = puVar2 + 1;
  }
  FUN_08001cc8();
  FUN_08001734();
  return;
}

SystemInit
void FUN_08001cc8(void)

{
  uint *puVar1;
  uint *puVar2;
  uint *puVar3;
  uint uVar4;
  int local_10;

  uVar4 = DAT_08001dc0;
  puVar1 = DAT_08001dbc;
  *DAT_08001dbc = *DAT_08001dbc | 1;
  puVar1[1] = uVar4 & puVar1[1];
  *puVar1 = *puVar1 & 0xfef6ffff;
  *puVar1 = *puVar1 & 0xfffbffff;
  puVar1[1] = puVar1[1] & 0xff80ffff;
  puVar1[2] = 0x9f0000;
  local_10 = 0;
  *puVar1 = *puVar1 | 0x10000;
  puVar3 = DAT_08001dc8;
  puVar2 = DAT_08001dbc;
  do {
    local_10 = local_10 + 1;
    if ((*puVar1 & 0x20000) != 0) break;
  } while (local_10 != 0x500);
  uVar4 = *DAT_08001dbc & 0x20000;
  if (uVar4 != 0) {
    uVar4 = 1;
  }
  if (uVar4 == 1) {
    *DAT_08001dc8 = *DAT_08001dc8 | 0x10;
    *puVar3 = *puVar3 & 0xfffffffc;
    *puVar3 = *puVar3 | 2;
    puVar2[1] = puVar2[1];
    puVar2[1] = puVar2[1];
    puVar2[1] = puVar2[1] | 0x400;
    puVar2[1] = puVar2[1] & 0xffc0ffff;
    puVar2[1] = puVar2[1] | 0x1d0000;
    *puVar2 = *puVar2 | 0x1000000;
    puVar1 = DAT_08001dbc;
    do {
    } while (-1 < (int)(*puVar2 << 6));
    puVar2[1] = puVar2[1] & 0xfffffffc;
    puVar2[1] = puVar2[1] | 2;
    do {
    } while ((puVar1[1] & 0xc) != 8);
  }
  *(undefined4 *)(DAT_08001dc4 + 8) = 0x8000000;
  return;
}

Main函数
void FUN_08001734(void)

{
  FUN_08000840();
  FUN_080017c0();
  FUN_0800131c(DAT_08001798,8,DAT_08001794);
  FUN_0800074c(PTR_DAT_080017a4,0,DAT_080017a0,0x100,PTR_s_IdleTask_0800179c,0);
  FUN_0800074c(PTR_LAB_080016de+1_080017b0,0,DAT_080017ac,0x100,PTR_s_Task1_080017a8,1);
  FUN_0800074c(PTR_FUN_08001708+1_080017bc,0,DAT_080017b8,0x100,PTR_s_Task2_080017b4,2);
  FUN_08000850();
  do {
                    /* WARNING: Do nothing block with infinite loop */
  } while( true );
}

网友:
C编程的程序,IDA-F5可以导出C代码,C++的代码难度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这样直接出伪代码的,才算神器
复位函数:

你用你的ida F5,我玩我的radare2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你的ida F5,我玩我的radare2

并不是ID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样直接出伪代码的,才算神器
复位函数:

这个牛b了,,,哈哈哈

楼主:
radare2用插件也可以反编译,只不过反编译精度比ida稍差,radare2还可以做到全架构模拟执行。我选择radare2的原因在于它可以pipeline到unix的命令行工具,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做为frida动态插桩工具的前端进行交互式动态调试,例如r2frida。

网友:
引用 楼主:
radare2用插件也可以反编译,只不过反编译精度比ida稍差,radare2还可以做到全架构模拟执行。我选择radar ...

嗯 这些软件各有所长, 我的主要需求是冷门平台的算法逆向, 目前以ghidra为主,r2为辅。

网友:
美国国土安全局开源的 ghidra

网友:
这个牛X了

网友:
这个主题不错,搬凳子学习

网友:
现在STM32程序  ,防止复制都用ID加密,并且会将ID 影藏的很深。
不到 有守就有攻

网友:
这个比较厉害了,跟进学习

网友:
这个牛逼!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样直接出伪代码的,才算神器
复位函数:

你这个确实好。

请问是怎么搞的?谢谢!

网友:
反编译工具要用好需要写一些有针对性的插件
之前为了研究STM32的代码,就做了个从HAL库头文件中提取常量定义的玩意,地址变名称会方便很多
楼主这个工具能不能模拟外设的执行,或者有没有提供模拟外设的接口

网友:
这个有点牛逼

网友:
这个比IDA好吗

网友:
这个牛逼,标记一下.

网友:
逆向为什么不发看雪?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期待第二篇

网友:
只能 反汇编 得到 汇编语言,
可以破解用,
但修改什么,就傻眼了。

网友D:
ghidra这个牛逼,比ida还好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ghidra这个牛逼,比ida还好的样子

ghidra俗称鸡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样直接出伪代码的,才算神器
复位函数:

你搞的那个mcal,让我太受用啦。可惜没有eb的河蟹,eb用的是flexnet

网友:
这个字体叫什么名字,挺好看的。我换到我的开发环境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样直接出伪代码的,才算神器
复位函数:

大神,这个是哪个工具?

网友:
这个牛逼,学习一下!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mark标记一下,不错

网友:
能逆向出c代码确实牛。

网友(2020-10-12):
啥字体这是 很好看

网友:
我有一个DOS程序,想反编译,有什么工具推荐一下

网友:
得学学实践经验的

网友:
逆向比正向费劲,反汇编也不是啥高科技,犯不着这么起劲吧

网友(2020-12-31):
没有下文了么?

网友:
太高科技了

网友:
非常牛掰,保持关注。

网友:
固件除了采用ID防反复制外,还应根据自己产品的特点添加产品自己特有的反复制方法.即便破了ID这一关,还有别人不知道的另一关,这一关才是关键.比如有的产品需要校准,只有校准才能使用,而如何校准只有制造商知道,用户并不知道,假如这个校准挺麻烦需要制造商辅助特殊工具和方法才能完成,就更增加破解难度,除非破解者能看懂反汇编代码,这样花费的精力和时间还不如自己重做来的快.

网友:
搞逆向的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自己写不出同样功能或性能的程序,不是学了单片机就能搞定所有开发的。

网友:
没玩过,保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