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完善元件库的搜索功能 或者 大幅改动一下。

楼主(2020-09-07):
最基本的器件搜索问题:
比如,我想找 0805 的 10Ω 的电阻,并且是在基础库里面找。
怎样能快速的定位?
目前我的步骤是,搜索框里填入 0805 10,出来一堆结果,然后 点击 嘉立创贴片 , 然后 按照 贴片类型 排序。这时候,显示出来的跟 0805的10Ω电阻,一点关系也没有。
按说每次的点击,应当更进一步增加限制,应该会更接近目标,而用咱们这个搜索功能,结果离目标越来越远。
当 搜索关键字 改成 0805 10Ω 后,结果的第一位,是10M电阻,而10Ω电阻,排在了第三位。而且 Ω 这个符号,不是那么容易打出来的。

咱这个搜索功能感觉不是基于EDA用户的习惯做的,不适合对元器件的搜索。
我建议,对咱们的元件库搜索界面,做一次大的改动。参考一下又简单又实用的protel(AD)的元件库搜索功能。

网友:
元件库搜索功能的确存在点问题,按您说的在基础库中搜索的是是不用按具体参数的,直接找到电阻,拉出来后修改餐宿就可以了。涉及具体型号参数需要在元件库中搜索,因为器件命名是根据物料参数进行的,所以目前搜索有点小问题还有待优化,或者搜索引擎可以切换一个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A:
shift+f打开元件对话框,可以切到另外一个引擎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ft+f打开元件对话框,可以切到另外一个引擎搜索。

另一个(min)搜出来的结果更不能准确定位,按说,0805 10 或 R0805 10 这些关键字就已经把范围缩的很小了。电工要搜 10,你给他 100,1000是错误的。我觉得还是编程序的人没有充分理解电工习惯。

-----------
另外一个原来是指 lcEDA / lc商城,,但是,他不能区分基础库还是扩展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