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同时测量变频器PWM波和采样电流点

楼主(2020-09-07):
电机控制器
用同一个手持双通道示波器测量PWM和电流采样值
会互相干扰,电流采样本身变化很小,干扰的控制都有问题
示波器两个通道隔离也还是干扰
大神们怎么测量呢
目的是想知道PWM和电流相对关系,在同一个示波器显示出来

网友A:
用电流探头和差分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流探头和差分探头。

主要还是隔离
电流探头不行,我要测PCB上的采样输出

楼主:
没有隔离探头。。大神还有其他方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隔离探头。。大神还有其他方案吗?

有一个东西叫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东西叫电流互感器……

这个有的,我现在要定点测电流采样点,PCB上输入到stm32f103的ADC点,示波器探针点上去,电机声音就不对了,感觉测量不了这个点。
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的,我现在要定点测电流采样点,PCB上输入到stm32f103的ADC点,示波器探针点上去,电机声音就不对 ...

这个应该是探头把干扰引入到ADC回路,造成控制环路出问题了。探头串电阻或电阻分压试试呢,反正就是不让探头直接接触测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