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xcel的数据不能被vlookup识别,重输一遍才行

楼主(2020-09-07):
如图,上面的2914可以被vlookup识别到,但下面一行的2917不能,重输2917就可以了。
可能是不同版本兼容性问题,原来的数据是wps做的,拷到office下就不行。

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有空格之类不可见字符

网友B:
复制一个数字1,然后选中这一列数据,右键选择选择性粘贴,再选“乘”。这样可以解决数据格式不是数字而是文本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空格之类不可见字符

大概率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空格之类不可见字符

用了trim、clean函数仍不行,但数据紧靠单元格左边了
想起来了用len函数检查,果然有5个字符,应该是后面有个不可见字符,非ascii 0~31的
只得用left(xx,4),然后只剩下4个字符,也是想要的数字,但仍不能被另一个工作表的vlookup识别,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制一个数字1,然后选中这一列数据,右键选择选择性粘贴,再选“乘”。这样可以解决数据格式不是数字而是 ...

也是报错,有不可见字符

楼主:
确实有
但一通处理后,只剩下四个字符还是不行,用len函数查看的

楼主:
=LEFT(CLEAN(TRIM(I184)),4),用这个公式处理过,仍不行。

咦,将I184单元格换成完全没问题的数也不行(手动输入的),也就是说正确的数经过一通函数处理后,不能被vlookup识别。

网友:
你不上传文件谁也分析不出来啊

网友C:
=--LEFT(CLEAN(TRIM(I184)),4)试试
如果你查找的是数字的话,用Left出来的是字符,数据类型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FT(CLEAN(TRIM(I184)),4)试试
如果你查找的是数字的话,用Left出来的是字符,数据类型不匹配 ...

谢谢,是这个原因
掌握了--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