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道使用评价

楼主(2020-09-07):
四通道快充收到,不错,很小巧。用旧笔记本适配器正好插上19V-4.2A。建议5分钟黑屏后,每(正在充电的)通道保留个呼吸灯或状态灯,一表示正在充电或已充电结束。否则必须按一下按钮才能看到状态。

网友A:
我的单还木有发货呢。

网友:
我的单也还木有发货,估计快了,接近一个月了

网友B:
不能快充啊,支持那么多协议,用老婆的华为可以,我的苹果就不行。有没有解决之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快充啊,支持那么多协议,用老婆的华为可以,我的苹果就不行。有没有解决之道? ...

苹果的貌似8之后的才支持PD快充
USB A口的线不支持快充,必须C转lightning快充线才可以快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单还木有发货呢。

我在以前卖乐视头的那个店里买了个四通道2.4Ax4才20多块。还是AC输入的。

网友E:
我的还没有发货..........,这个搞黑屏干啥子,完全没有必要啊,一直显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貌似8之后的才支持PD快充
USB A口的线不支持快充,必须C转lightning快充线才可以快充 ...

这个我知道,平时用乐视快充头,线没问题,插上第二声提示音开始快充。插这个第二个提示音一闪快充就断掉了。

网友:
我的刚收到,正在充电,我也觉得一直开着屏炫点。

网友:
我收到了,功率大了(65W左右)  容易自动保护  还在找原因

网友F:
我收到了,苹果可以快充, 要使用Typc-c 转 lighting线, 要phone8 以上. 实际测试 出现PD-fix字样, 9V 1.5A, 比5V2A模式略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以前卖乐视头的那个店里买了个四通道2.4Ax4才20多块。还是AC输入的。

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还没有发货..........,这个搞黑屏干啥子,完全没有必要啊,一直显示就行了。 ...

等版主把软件传上来,大家可以自己改。

网友D:
链接自己找吧。
上个图。

注:仅提供信息,无任何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链接自己找吧。
上个图。

直接上65W的吧,大部分笔记本也不用带电源了。 上次40多买了一个gan充电器,真的很方便。虽然只有一个口,不过放在公司同时手机和mac book pro 用非常方便,原装大块头扔家里了。

网友G:
小米笔记不行哦,用原装的适配器做输入,无法充电,笔记本的充电指示灯都不亮

网友H:
那几个按键怎么用来着?还有我那个只有下面两个通道有电压显示,上面两个没电压显示,楼主那个是这样不?

网友I:
楼主你的四通道上面2个按键有作用不,我的看了说明书也没法操作,上面2个按键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
我的IQ00不能使用快充

网友E:
我的刚到货,那两个按键有用,现在关屏时间最大可以调到30分钟,后面软件需要再调整一下,改成一直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米笔记不行哦,用原装的适配器做输入,无法充电,笔记本的充电指示灯都不亮 ...

输入要大于输出。你这种接法要直通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刚到货,那两个按键有用,现在关屏时间最大可以调到30分钟,后面软件需要再调整一下,改成一直亮 ...

难道不是设置0就是一直亮,大家不都是这么开的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不能快充啊,支持那么多协议,用老婆的华为可以,我的苹果就不行。有没有解决之道? ...

苹果确定可以,我的11 pro max都可以到23W左右,是线材不行吗?

倒是moto的好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刚到货,那两个按键有用,现在关屏时间最大可以调到30分钟,后面软件需要再调整一下,改成一直亮 ...

设置成0 是一直亮

网友:
息屏时间可以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几个按键怎么用来着?还有我那个只有下面两个通道有电压显示,上面两个没电压显示,楼主那个是这样不? ...

有问题 旺旺上找我 或者扫充电器后面的二维码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四通道上面2个按键有作用不,我的看了说明书也没法操作,上面2个按键没有任何作用 ...

有问题旺旺上找我,论坛看的不及时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问题旺旺上找我,论坛看的不及时

调好了,原先一大堆充电器,这下都可以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苹果确定可以,我的11 pro max都可以到23W左右,是线材不行吗?

倒是moto的好像不行。。。。 ...

不知道,XS最高12W差一点点。想着应该到18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收到了,苹果可以快充, 要使用Typc-c 转 lighting线, 要phone8 以上. 实际测试 出现PD-fix字样, 9V 1.5A,  ...

我的是给紫米10pro充电宝充电,c2c功率都39瓦了pd输出了,还很稳定的。

网友L:
我补充下:
手头的是Airpods Pro原配的TypeC to Lighting充电线,用两通道PowerHUB,接iphone 8p、iPad Pro 10.5、iPad mini5能100%握手进入PD快充;只有电量较满的情况下才会握手普通5V充电。
但PD快充下,充电量计算有个问题,例如我的iPad pro,从40%充到90%以15V电压充入,面板显示只充了800多mAh,与实际充电量有较大偏差。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我补充下:
手头的是Airpods Pro原配的TypeC to Lighting充电线,用两通道PowerHUB,接iphone 8p、iPad Pro ...

目前电量统计有问题 10.1期间会优化一版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目前电量统计有问题 10.1期间会优化一版程序

只有2同道才能有电量计吗?是库仑计芯片还是自己用stm做的?

网友:
软件对电流积分

网友M(2020-10-10):
现在的软件优化升级了吗?

网友I:
屏幕长时间显示有烧屏现象,能恢复。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I:
屏幕长时间显示有烧屏现象,能恢复。不知道啥情况

长时间静止在一个页面 会留下残影,在考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M:
现在的软件优化升级了吗?

需要优化哪些功能?1.3寸新版程序会加入屏幕亮度调节的选项,现在在考虑解决残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需要优化哪些功能?1.3寸新版程序会加入屏幕亮度调节的选项,现在在考虑解决残影的问题 ...

能加入亮度调节就完美了。能不能插入手机开始充电自动打开屏幕显示。

网友:
现在就是啊 设置好息屏时间,在息屏状态下 插入设备充电就会激活屏幕

网友:
怎么调息屏时间,是上面的按键-时间,下面的按键+时间(和人感觉相反)
其它调整也是这样

网友N(2021-03-10):
现在主要问题是如果给笔记本供电的话,我打开一个网页,笔记本的电流一大,风扇就会一两秒,然后又静止了,我都知道什么时候是大电流状态了,
请问程序能不能改进一下,比如长时间大电流才风扇全开,小电流能低速,当然麻烦的话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现在主要问题是如果给笔记本供电的话,我打开一个网页,笔记本的电流一大,风扇就会一两秒,然后又静止了, ...

可以 旺旺上找我 给你发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