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简易的BGA返修台可以吹下笔记本 i3 CPU吗?

楼主(2020-09-07):
如图中所示,看起来体积比传统的BGA返修台要轻便很多,可以随便放
就是没用过,不知道可以搞定一个长方形的i3 - i7 CPU吗?

网友A:
别买,会吹挂了,买台二手bga吧

网友:
看样子温度均匀度不一定行

楼主:
有没有人确实用过的,以身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买,会吹挂了,买台二手bga吧

谢谢提醒,有没有真实案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有没有真实案例?

看面积。吹主板不想吹坏整板均匀度一定要保证,否则pcb容易吹坏。我用的是16x16的预热台+850,最大可以吹19x19的板子,再大就不热了。大板子要400度烤10分钟以上才能到150度表面温度,然后风枪开380度可以正常吹无铅,开360可以吹有铅。距离3cm。普通芯片不会吹爆。

网友:
25*25的BGA都吹挂了,电脑处理器就别想了

网友:
我看修笔记本老哥的B站视频
不是上下同时加热到位的话,主板容易变形导致掉点

网友B:
我有一台二手的迅维的BGA焊台,要的话,可以便宜点卖给你。

网友:
笔记本都是无铅焊料,用这玩意搞就是在考验操作者的人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二手的迅维的BGA焊台,要的话,可以便宜点卖给你。

多钱?

网友B:
当初4000大洋买的(买的时候也是二手的),现在要的话,1000不包邮可以出给你,不过人不在家,一直在外地,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时间能够回去,东西都没有怎么用,一直放在家里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初4000大洋买的(买的时候也是二手的),现在要的话,1000不包邮可以出给你,不过人不在家,一直在外地 ...

这么爽,包邮,来吧,我在纽约

网友:
老实闲鱼收个BGA返修台吧,你图片这个我朋友买过,温度不均匀,CPU会吹变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爽,包邮,来吧,我在纽约

呵呵,那我继续放着吃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那我继续放着吃灰吧。

这里楼上不是有人要买么,去谈谈

网友:
这个太简易,会损坏主板与处理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那我继续放着吃灰吧。

还出吗?别人不要的话,我要了,浙江。私信不了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出吗?别人不要的话,我要了,浙江。私信不了你

大概过一个星期左右会回去一次,到时候上照片再说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过一个星期左右会回去一次,到时候上照片再说好吧。

迅维哪个型号的啊?

网友:
还是买个二手bga吧  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