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只对嘉立创EDA本身建议与吐槽

楼主(2020-09-08):
各位阿莫网友, 国产EDA 还非常初步,请大家多多对软件本身多提建议。
不要涉及到商城(阿莫论坛商业板块的支持者是商城),也不要设计到 人。

这里是纯粹的软件讨论板块,也是EDA 商业板块,商城,嘉立创都是EDA 背后的支持者。

凡是涉及到其它地方的,老贺一律会删除。 感谢大家。 EDA的发展是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网友A:
感谢这种奉献,不然以后会一直卡脖子,这个EDA有没有可能以后改成客户端模式和网页模式兼容

网友:
这个问题,宜疏不宜堵。

疏,还有取得谅解、恢复信誉的机会。

堵,只能越描越黑。

嘉立创袁生使用都就是疏导而不是封堵。下面这个新帖充分说明了,疏导是何等重要:

嘉立创你们可以店大欺客?让客户为你们的错误买单?!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9209

上面的帖子,甚至嘉立创没有任何解释或辩解,已经讨论出结果了:发帖者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大家更加信任嘉立创、大家提出的比如5元优惠打样必须使用geber格式等建议,对嘉立创也非常有建设性。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个帖子使用了“堵”这种方法,不让发帖子表达,发帖者只能跑到外面到处抹黑嘉立创.....

立创商城是应该检讨了,而不是将头插到沙子里看不到就以为天下太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这种奉献,不然以后会一直卡脖子,这个EDA有没有可能以后改成客户端模式和网页模式兼容 ...

我之前一直认为,中国人只相信单机模式。

并且文件格式,可以随时转换成其它通用公司,才能打消中大家都顾虑。

否则,大部分人只是玩玩。

网友C:
1、板框不好画,不方便设置原点。
2、貌似不能选择所有元素整体移动。
3、过孔放置不方便,若如PADS那边按住shift点一下最好。
4、花空不知道怎么做,设置非覆铜区不知道怎么弄。
5、快捷键多一些吧,比如快速只看某一层,快速设置grid。
6、集成一下阻抗神器呗。

以上拙见,可能是本人不熟悉而已,供参考。

网友D:
这个 EDA, 已经用的很久, 用过就知道, 网络版比单机版方便多了, 我觉得应该加强的是项目的本地备份功能; 如果 他能够像 git 那样, 本地和网络同步的版本管理, 那就爽歪歪!!!
我是个喜欢尝试新事物的人, 可以明确的说, 公司的项目基本都上 你们的EDA; 但是, EDA对公司的操作上, 不太突出和友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一直认为,中国人只相信单机模式。

并且文件格式,可以随时转换成其它通用公司,才能打消中大家都 ...

lceda的客户端其实并不能完全离线,比如最最搞笑的,不联网不能打开你之前保存的设计文件。所以虽然lceda很很很方便,自己还是要留个后路

更新:刚试了下最新版的eda客户端,能打开了,可能我记错了,我很早之前装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ceda的客户端其实并不能完全离线,比如最最搞笑的,不联网不能打开你之前保存的设计文件。所以虽然lceda ...

有这样的骚操作?不联网最多就是不让你用软件吧。之前的文件应该能打开吧。

请EDA负责人说明下这个问题。

网友:
文本能不能放置多行?

网友D:
lceda 我也觉得应该做成 版本管理的方式, 网上和本地, 自由同步, 并对接 gitee, 那就更好!!!!  而且 在界面操作上, 应该 有公司 和 开源明确分离的操作, 这样给企业有更大的信心!!!
然后, 到后面, 最令人担忧的是 lceda的商业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这样的骚操作?不联网最多就是不让你用软件吧。之前的文件应该能打卡吧。

请EDA负责人说明下这个问题 ...

eda的设计文件默认是保存在网络上的,所以断网打开不了。但是可以选择保存在本地,断网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lceda 我也觉得应该做成 版本管理的方式, 网上和本地, 自由同步, 并对接 gitee, 那就更好!!!!  而且 在界面 ...

一切都会有大的改变。
但是大家要相信云端设计是将来的趋势。
我们会把控制权给到用户。

目前已经有的:
1,用户可以把数据导出到本地
2,用户的设计工程可以默认设置保存到本地。

立创的特点是 库丰富,库需要联网。我们后续会提供全离线功能。 预计明年

网友:
刚试了下最新版的eda客户端,能打开了,可能我记错了,我很早之前装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板框不好画,不方便设置原点。
2、貌似不能选择所有元素整体移动。
3、过孔放置不方便,若如PADS那边按 ...

> 1、板框不好画,不方便设置原点。

简单的外形没有问题,我一般是用左下角作为坐标原点 0, 0, 用 m 键做测量,再加上可以设置一条线段的长度。
复杂的外形可以在 CAD 里画好,JLCEDA 可以导入DXF.

> 2、貌似不能选择所有元素整体移动。

选中要移动的元素,按 Tab 键进行 X, Y 方向偏移。

> 4、花空不知道怎么做,设置非覆铜区不知道怎么弄。

我的方法是:
画一个铺铜,设置一个在原理图里不存在的网络名,填充样式:无填充。

> 5、快捷键多一些吧,比如快速只看某一层,快速设置grid。

你说到这点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图层的预设置,也就是点一个按钮,就只显示顶层相关的,或者把铜层无关的全部关掉。不用手工一个层一个层去点。

网友G:
还有一个问题:克隆工程时,多克隆几次,路径名会变成 project_name_copy_copy_copy.... 而且自己也不能修改,这个名字不好看。

网友E:
客户端不能原理图转PCB,必须联网。

网友:
还有能否提供旧版客户端下载链接,我喜欢6.4之前的版本,我认识的几个人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板框不好画,不方便设置原点。
2、貌似不能选择所有元素整体移动。
3、过孔放置不方便,若如PADS那边按 ...

1-板框问题:
        EDA支持导入DXF文件,适合做复杂板型,也可以通过工具里面的边框设置进行常用板型的设置
2-元素移动
        在需要移动的元素没有被锁定的前提下可以Ctrl+A全选所有元素后进行移动
3-过孔及切层问题
        目前可以方便地按T(顶层)和B(底层)进行切换,当在顶层走线过程总需要打过孔可以按一下B,会自动生成过孔并进行底层走线。相反亦是如此
4-挖空及非覆铜区
        挖空需要将设置地区域开槽即可,非覆铜区则设为非填充。设置方法都是选中绘制区域后右侧属性栏内修改或者右键属性内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个问题:克隆工程时,多克隆几次,路径名会变成 project_name_copy_copy_copy.... 而且自己也不能修 ...

克隆的工程名可以右键工程名,设置里面修改名称即可

网友:
没用过,不过只要流畅度比PC端差一点点我都不会选择,效率很重要,不然只能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lceda 我也觉得应该做成 版本管理的方式, 网上和本地, 自由同步, 并对接 gitee, 那就更好!!!!  而且 在界面 ...

企业今年会上专门的专业版本,更加适应企业相关开发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ceda 我也觉得应该做成 版本管理的方式, 网上和本地, 自由同步, 并对接 gitee, 那就更好!!!!  而且 在界面 ...

你公司愿意付款?愿意支付十分一AD的价钱(约2万)?

对了,就是你提到的“最令人担忧的是 lceda的商业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 EDA, 已经用的很久, 用过就知道, 网络版比单机版方便多了, 我觉得应该加强的是项目的本地备份功能; 如 ...

网络版比单机版方便多了,是因为很多功能没有做到单机版上 :)

如果是真正意义的单机版,应该是不依赖任何网络,像protel 99一样本地完成所有工作 。

网友:
其实愿意吐槽还是因为还想用,说白了还是习惯了lc商城样品和应急小批量采购带来的便利,也暂时找不到(或者不想去找)更合适的替换渠道。

网友:
原理图时候,拖拽功能有些稀里糊涂的,不太清楚怎么框选才对,因为有时拖着就脱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公司愿意付款?愿意支付十分一AD的价钱(约2万)?

对了,就是你提到的“最令人担忧的是 lceda的商业 ...

这个价格问题我问过了, 大概是5k左右~~~~~而且还是一次付费, 是吧!! 这个水平的话, 很多公司我觉得都愿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络版比单机版方便多了,是因为很多功能没有做到单机版上 :)

如果是真正意义的单机版,应该是不依赖 ...

不是, 我们用的就是因为是网络版, 建好开发组, 画好图, 设置好权限, 一个通知过去, 该做BOM的BOM, 打板的就打板, 对结构的就对结构!! 而且, 在家改个东西, 上网就行!  老大去请假旅游了, PCB要他审核, 找个电脑就能审; 以前用单机版, PCB到处传~~~~麻烦死了!

网友H:
上午注册画了个小板,网络版体验还是蛮好的

库很齐全,但搜索功能没搞清逻辑,我是在商城搜到对应的物料后将物料号复制过来再搜索一次,就能对上唯一物料了

PCB没找到如何隐藏元件标号,暂时全局选中放到文档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问题我问过了, 大概是5k左右~~~~~而且还是一次付费, 是吧!! 这个水平的话, 很多公司我觉得都愿意 ...

愿意付5k也算不错了 :)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切都会有大的改变。
但是大家要相信云端设计是将来的趋势。
我们会把控制权给到用户。

我在就为了商城的器件封装用一下,导出到本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切都会有大的改变。
但是大家要相信云端设计是将来的趋势。
我们会把控制权给到用户。

我認同用 H5/wasm 跨平台是趨勢,但不認同雲端是趨勢。

我認同把 h5 打包成本地程序,也可以在線打開網頁加載程序,且使用 pwa,可離線使用或安裝到桌面。如果用戶需要把數據存到服務器,可以手動修改服務器地址,不認同強捆綁。

幾年前,我在 arm mbed 為 nrf51 寫了一次代碼,後來一直找不到代碼,再後來想起來代碼在 mbed,登錄一看,工程還在,點擊提示已被自動刪除。

网友J:
去年 前年都零零散散画了一些简单的板子,体验确实越来越好,越来越顺滑。在线版本的好处也体现出来了:软件可以保持一直是最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午注册画了个小板,网络版体验还是蛮好的

库很齐全,但搜索功能没搞清逻辑,我是在商城搜到对应的物料后 ...

单个器件直接点击选择右侧属性栏内设置编号和名称的显示。多个器件可以用查找相似对象的方式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去年 前年都零零散散画了一些简单的板子,体验确实越来越好,越来越顺滑。在线版本的好处也体现出来了:软 ...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最新的,比如我现在就停留在6.3.56版,因为新版难看的文字菜单和不舒服的项目列表。希望官方不要发现我是怎么用历史版本的~~

网友K:
依赖互联网和依赖EDA厂商服务器。
仅凭这一点原因,我个人不会把LCEDA作为主力EDA软件。
目前最大的用处:导别人画好的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板框不好画,不方便设置原点。
2、貌似不能选择所有元素整体移动。
3、过孔放置不方便,若如PADS那边按 ...

板框虽然不好画,但可以导入CAD文件,我反倒觉得比其他软件做板框更容易,毕竟画框这事没多少软件能比的过CAD。
原点的问题,我一般是在CAD那里留一条线,在jlceda设置原点时就可以自动捕捉,暂时没有痛点。

备份和版本管理确实是大问题。用了这么久也没摸索到好的备份方法,心里一直惴惴不安。
要方便的自主备份和恢复,不仅是因为担心JLCEDA的服务器,而且担心已经生产的工程被其他工程师有意或无意修改。

网友:
差分线啥时候能处理好?
有没有支持PADS计划?
能不能直接连接JLC直接打板,不用再把gerber下载到本地,然后再那边上传

网友:
1、等长线如何快速布线;2、差分线布线不够灵活

网友:
库很方便,这些优点大家都知道了。

网友L:
1。图比较大的时候,打开挺慢的,打开一个原理图,需要加载所有的原理图。
2。图比较大的时候,pcb加载也挺慢的,特别是4层(目前也就画到4层)
3。调整布局的时候,元件的移动,调整线的时候,挤线等功能。目前感觉会效率略低。
4。还有一个内层 安全距离不能独立设置,只能设置网络的安全距离,但是有时候希望同一个网络,内层和外层有不同的安全距离。
5。pcb出线的时候,距离需要手动调整,应该可以顺着保持安全间距出线。调整的时候比较累人
其他都还蛮好的,我们公司的项目我都在eda上完成了,重度用户了,支持eda!

网友:
啥时候支持导出三维模型(Step),因为电路板三维模型的根本目的还是辅助结构设计,弄炫点装逼只是捎带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依赖互联网和依赖EDA厂商服务器。
仅凭这一点原因,我个人不会把LCEDA作为主力EDA软件。
目前最大的用处: ...

除非你别无选择......

现在说实说的人不多了。你说了大实话。

网友:
我就搞不懂文件如果有铺铜,那么拷贝一份给别人,别人打开时软件自动重新铺铜,而自己打开文件却不重新铺铜。这就导致了,同一个文件自己看到的效果和别人看到的效果不同。 还有就是禁止布线层什么时间能支持,现在只能再增加一个铺铜来作为禁止布线区用,关键是调整形状大小很难用。之前还遇到过画好的板子,从原理图更新一下PCB的时候,所有的器件位置全部成了默认位置了。还有问题是别人共享的元器件库,拷贝了一份,结果在工程里死活找不到放在那里。

网友:
挺喜欢里面的库,目前用的都是立创的库导出来到某软件上用,画PCB还没用,当然用之前自己会检查一下

网友:
针对部分用户不信任Jlceda的服务器,可以弄个私有部署的服务器版本,客户端可以接入私有服务器。如果能使用svn、git的服务器就更好。用户可以把文件存储在自己的地方,软件有离线版本,即使Jlceda不经营了,也不影响用户的源文件。对于普通用户,可以继续使用Jlceda的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板框不好画,不方便设置原点。
2、貌似不能选择所有元素整体移动。
3、过孔放置不方便,若如PADS那边按 ...

大部分功能在下一个版本会优化。 9.10日,我有一个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这样的骚操作?不联网最多就是不让你用软件吧。之前的文件应该能打开吧。

请EDA负责人说明下这个问题 ...

文件决定可以打开,不能打开是你的操作问题。
而且立创EDA 现在有工程离线版本。工程都不会上网。

明年会提供全离线。

主要是立创EDA架构是云模式,突出团队协作与中央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客户端不能原理图转PCB,必须联网。

这个主要是库文件在网上。
没有网络,就没有立创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L:
1。图比较大的时候,打开挺慢的,打开一个原理图,需要加载所有的原理图。
2。图比较大的时候,pcb加载也挺 ...

今年年的版本,一定能解决性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针对部分用户不信任lceda的服务器,可以弄个私有部署的服务器版本,客户端可以接入私有服务器。如果能使用s ...

已经有这个功能了。 只是这个功能是收费的。 含税价格才5K,提供一对一的服务。

为什么收费,这种部署的版本,不收费,我们花了钱帮助部署,人家不用。 花了钱一定能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有这个功能了。 只是这个功能是收费的。 含税价格才5K,提供一对一的服务。

为什么收费,这种部署的 ...

对于公司来说,5k全公司用,是很小的费用,而且协作功能很强大。期待eda本身的功能优化,现在大板还不敢画。

网友N:
多屏协作 功能不知道怎么样?
现在画PCB 不开两个屏幕都不习惯了。

另外想了解一下  EDA的盈利方式。

网友O:
和pads  阿里狗对比就下就知道缺点了,感觉不需要提啥建议,优秀的产品已经摆在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多屏协作 功能不知道怎么样?
现在画PCB 不开两个屏幕都不习惯了。

多屏可以测试一下。
盈利靠嘉立创

楼主:
引用 网友O:
和pads  阿里狗对比就下就知道缺点了,感觉不需要提啥建议,优秀的产品已经摆在那里了。 ...

新的产品基本上是 Pads 模式。

网友P:
说实话,不能保存在本地,不能100%离线打开的东西,都不完全属于自己。

而不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谁愿意在这上面沉淀和积累?

网友:
像OneDrive一样,有用到的文件都本地化,打开也比较快,点保存就马上同步到服务器。

网友Q:
本地存储,能在无网络环境预览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说实话,不能保存在本地,不能100%离线打开的东西,都不完全属于自己。

而不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谁愿意在 ...

其实就像云盘云服务一样,云端存储方便交互交流。离线保存可以使用客户端把工程保存在本地不上云目前也是支持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本地存储,能在无网络环境预览

软件的全离线会在明年出版本,但是全离线后就没有了云端库及团队协作等优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软件的全离线会在明年出版本,但是全离线后就没有了云端库及团队协作等优势了 ...

现在大家的顾虑其实是:一旦lceda不运营或者像百度网盘那样,之前已经画的电路还能不能修改。如果只是查看,现在已经OK了。但是如果不能修改,那当我需要升级改动的时候,需要重画一遍电路。这才是关键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软件的全离线会在明年出版本,但是全离线后就没有了云端库及团队协作等优势了 ...

kicad 是離線的,但依然可以有云端库及团队协作啊。

譬如云端库有 kicad 官方的 原理圖、封裝、3D 庫,還有很多國際大公司譬如 SnapEDA、Mouser 等等,還有無數個人在 github 等平臺分享的庫。
當然,公司自己的服務器(雲)的 git 庫也是用於团队协作的。

再說 kicad 畫圖本身,原理圖可以先拆分成不同子圖,然後可以多個人一起,每個人畫不同的子圖,遠程並行作業。
對於 PCB 的繪制,在完成粗佈局後,未來可以先用任務拆分器(現在其實也能做到),爲每個人劃分任務區塊(鎖定區塊外的內容),然後各自完成各自的區塊,最後和原理圖一樣,在 git 庫中合併各自的工作分支,實現遠程並行作業。

而且,kicad 開源的最大優勢是,永遠不會淘汰,只會越來越好用,譬如:
萬一現在的維護者不再維護,會有其他人繼續維護;
萬一軟件改的越來越不好用,會有人 fork 出新的分支,然後在新的分支中,make it great again. (當然可以有滿足不同人口味的幾個分支,自己自由選擇合適自己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R:
软件的全离线会在明年出版本,但是全离线后就没有了云端库及团队协作等优势了 ...

差分线啥时候能处理好?
有没有支持PADS计划?
能不能直接连接JLC直接打板,不用再把gerber下载到本地,然后再那边上传

网友R:
引用 网友T:
差分线啥时候能处理好?
有没有支持PADS计划?
能不能直接连接JLC直接打板,不用再把gerber下载到本地, ...

您提的这三点都有做相关规划了。后期可以直接导出在嘉立创制板以及3D打印

网友:
引用 网友S:
kicad 是離線的,但依然可以有云端库及团队协作啊。

譬如云端库有 kicad 官方的 原理圖、封裝、3D 庫, ...

目前我们客户端的离线功能是工程文件保持到本地,库是共享的。应该是你提的前面几点,这个应该属于半离线,共享协作功能还是需要寄托于网络或者公司的局域网。

网友:
引用 网友R:
您提的这三点都有做相关规划了。后期可以直接导出在嘉立创制板以及3D打印 ...

差分画线太难受了- -  这个有限处理一下吧

网友:
不能多跟线一起拉,特别是画各种总线的时候是在是太难受了,还有就是拉线的时候能不能学学某a开头的软件,你们这个自动避障实在是太难受了,某a的拉线,在拉的时候线有两种状态,确定一截线后,点左键只会确认前一段线的布线,鼠标连着的还是活动可编辑的,你们的只有一种,只要点左键了,就整根固定,很容易因为后面的一点点令到前面找好位置的要删了重来,就是这个造成了效率很低,只敢用来折腾下自己的小东西,公司的东西还是用的某a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在就为了商城的器件封装用一下,导出到本地……

我跟你一样。

网友U:
还有个问题就是你们的原理图库乱七八糟的,你去某商城上搜下tl431,按照价格排序,前面几个点进去,再打开资料那里看看,你会发现元件样式都是不一样的,还不带重样,为啥同一个东西都能搞得这样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U:
还有个问题就是你们的原理图库乱七八糟的,你去某商城上搜下tl431,按照价格排序,前面几个点进去,再打开 ...

目前的设计不好完全实现统一,因为我们有好几个工程师在画库,他们画的时候没有搜索原来的样式就画自己的样式了。后面的全新版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1. 能否导出STEP 3D文件, 我们结构工程师依靠这个做堆叠和盒子.
2. 能否支持快捷拼版. SMT需要版边>5mm,JLC需要Vcut标记等等都可以半自动化就好了.

尝试了网页版很流畅 点赞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9499-1-1.html

今晚直播解决大家的问题,基本上所有问题。

网友:
lceda还是不错的,至少我用的很顺手。我是从A_D_转过来的。目前都是只做双面板,不知多层板好不好使。
找了半天,没能发现自动添加过孔的功能。导入其他格式PCB的功能还得加强。规则的设定这块还是有点少,
没有等长什么之类的。3D功能增强了,确实不错。元件库,最基本的,但用的少的一些元件竟然没有。上次
我找了个DIP-48座子的原理图符合竟然没有。云端的模式,我很喜欢,通用性强,且省去EDA安装的烦恼。
本地功能应该加强些,也就是离线板的功能得尽快实现,又有云端又能本地才是最合理兼容的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V:
目前的设计不好完全实现统一,因为我们有好几个工程师在画库,他们画的时候没有搜索原来的样式就画自己的 ...

接插件,不同的人画的,pcb封装库1脚方向不同,用的时候得好小心。

网友:
每个软件都有他的受用群体。
我们单位是绝对不可能使用非单机版的pcb软件的。
离线,单机这是必要条件。

网友W:
LCEDA里有一个拓展,脚本功能,却没有脚本编写教程,昨天直播里问了几次也没有人回答,这个功能是内部使用的?

网友:
今天使用的时候发现后台打开不使用的情况下会突然占用大量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W:
LCEDA里有一个拓展,脚本功能,却没有脚本编写教程,昨天直播里问了几次也没有人回答,这个功能是内部使用 ...

这个插件很久没有维护了,做了之后基本没有什么人用,就一直没有管了,你可以看一下
https://docs.lceda.cn/cn/API/1-How-to-Use-API/index.html

网友X:
可以搞个鼠标和快捷键完全兼容AD的功能,方便AD的用户直接无缝过渡过去

网友:
请教一下,在快捷键设置里,如何将某个操作的快捷键设置成 小键盘上的 /  *
我这边按了无法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X:
可以搞个鼠标和快捷键完全兼容AD的功能,方便AD的用户直接无缝过渡过去

+10086  是的,目前正在切换,有些快捷键无法设置

网友:
关于外壳自动生成 3D打印这样的设计,固然是高端,但成本可能也不菲?
是否可以考虑按照淘宝上的一些现成的导轨外壳(几块钱一个,尺寸限制在JLC打样尺寸范围内,款式选几款有代表性的就好)提供现成的PCB外框模板,这样软件改动不大,又可以提供更多的低成本外壳选项,不必非要3D打印。

这样,几分钟就能上手,做出一款能适配外壳的PCB,体验会更好。

网友Y:
今天用了下做了个小模块,吐槽以下几点(可能有没找到设置)
1) 间距比如设置6mil,可是小于6mil还能布线,布完DRC才提示出问题,最好就是直接禁止小于6mil能布线
2) PCB元器件移动 靠鼠标,点4个就累的一比,最好就是选中快捷键移动(可能没找到)
3) 布线推挤,这个功能还是极其方便的,布线最好还是选中焊盘快捷键,点鼠标点多了还是累的一比
4) 边框画起来很费劲
5) 规则设置 有没有教程,比较线间距,线与焊盘,线与铜箔等等

网友W:
JLCEDA的项目列表我一直不太满意,
之前的全显示一级子菜单可以全部列出,查找很方便,但是项目多了,没有上级文件夹查起来不如意。
某天升级之后必须打开项目才能看到,查找非常不方便了。
希望有空改正吧,加个二到三级文件夹,然后把项目管理好。

另外导入AD的文件里有非英文字符时候会导致转换出错,显示空白,这是因为编码不是UTF的原因,
建议无法转换成UTF的话,就强制弹出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Y:
今天用了下做了个小模块,吐槽以下几点(可能有没找到设置)
1) 间距比如设置6mil,可是小于6mil还能布线, ...

除了推挤还在路上。其他的都是为了简单,故意少做了一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W:
JLCEDA的项目列表我一直不太满意,
之前的全显示一级子菜单可以全部列出,查找很方便,但是项目多了 ...

这个目录,我们改了很多版了。这个也是很多的用户提议的,说只要关注当前工程。
导入还有很多的小问题,专业版发布后要在导入上花大功夫

网友Z:
如果哪天没了网络或者JLC的EDA停止维护,你之前的所有努力全部白费

百度网盘以前是可以上传资料,免费高速的下载资料,等大家都把东西保存在网盘后,并且习惯这样的操作以后,某一天发现百度网盘下载资料限速了,只有交钱充VIP才能高速下载了

网友:
我还不知道这个EDA,赶紧百度 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Z:
如果哪天没了网络或者JLC的EDA停止维护,你之前的所有努力全部白费

百度网盘以前是可以上传资料,免费高速 ...

我们承诺软件是永久免费使用的,而且立创EDA的文件格式也是开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R:
我们承诺立创EDA是永久免费使用的,而且立创EDA的文件格式也是开源的

估计马上会有人说,立.创商城当初也承诺代售的品种收益永久归代售者。还不是说取消就取消。

承诺没有用的。尤其这个eda还挂着“立.创”这个名字。

单机版、可以随时转换成其它格式,才能给客户信心。

是否开源其实大部分人根本不会关心。

网友:
昨晚凌晨五点保存了一个PCB版本,然后早上起床忙活了半小时调整了一下,喝口水回来突然看到变成了昨晚凌晨五点那个版本。

(更正:虚惊一场。但是一个小bug:   两个编辑器可以同时打开了同一个工程,一个是昨晚的,一个式今天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马上会有人说,立.创商城当初也承诺代售的品种收益永久归代售者。还不是说取消就取消。

承诺没有用 ...

这个事如你最初预见的一样,他们开展代售将会背上这个骂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目录,我们改了很多版了。这个也是很多的用户提议的,说只要关注当前工程。
导入还有很多的小问题, ...

现在必须把所有东西打开才能查到PCB文件,很麻烦,
能不能在早前那个目录加几层文件夹,这样不就好了么。
现在只打开当前工程,主要目的达到了,目录的意义砍掉了。
因为你的文件首先是存在网上的,没有办法列出所有存储的文件。
你不要和我说可以在个人工作区--详情里找,你可以试试
第一页勉强可以看,第二页打开之后点返回后回到第一页
然后点第二页才能再次查看,要是10页之后还要点多几次。
如果是线下我们可以用系统文件管理器找文件,
你现在这样一改,除非全部打开,否者没法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推挤还在路上。其他的都是为了简单,故意少做了一些东西。

单机版能够媲美pads的router布线功能我觉得应该可以满意了

网友:
等功能比较完备了 希望我们公司服务器上能部署一套。对服务器的要求是啥?

网友:
还是需要企业内网部署版本 ,资料完全在公网很多单位接受不了

网友:
很想试下,但没单机版算了,如果有单机版本,前面问题多点都无所谓,慢慢改。
之所以不用出于以下考虑:
1.数据存在云端不安全,受制于人,受限于网络
2.公司网络不稳定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总不能因为网络不稳定影响工作吧
3.现在在家都是用手机流量上网的,很多时候不想耗流量,就在家工作一会

网友(2022-08-17):
1,快捷键,非常重要2

网友AA:
最近画了几个图,和其他软件比起来,卡还是最大的问题,元器件一多就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最近画了几个图,和其他软件比起来,卡还是最大的问题,元器件一多就卡

是原理图卡还是PCB? 是用的标准版还是专业版。
专业版的原理图的逻辑是电脑配置不好用A4图纸就好,PCB标准版卡解决不了,技术限制在,专业版的PCB不太可能卡,或者电脑没有GPU哪怕是集成显卡GPU。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是原理图卡还是PCB? 是用的标准版还是专业版。
专业版的原理图的逻辑是电脑配置不好用A4图纸就好,PCB标 ...

确实是标准版的PCB部分,专业版目前画的图器件比较少,那后续用专业版试试上300元器件的板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确实是标准版的PCB部分,专业版目前画的图器件比较少,那后续用专业版试试上300元器件的板子看看  ...

专业版PCB你电脑只要配置不是太差,干到1000个元器件不会卡的。 原理图记得要用多页模式。  A4图纸。

网友:
1000个零件很大型的图纸了。

网友AB:
离线部署版  现在版本管理功能做的如何了?
前面沟通时讲,暂时没有元件库的版本管理功能!---【库升级包是直接覆盖商城库的,这个覆盖会影响之前的工程】

这个功能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离线部署版  现在版本管理功能做的如何了?
前面沟通时讲,暂时没有元件库的版本管理功能!---【库升级包 ...

基本上包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离线部署版  现在版本管理功能做的如何了?
前面沟通时讲,暂时没有元件库的版本管理功能!---【库升级包 ...

包括了。 专业版可以全离线内网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包括了。 专业版可以全离线内网使用。

恭喜终于做到这一步。可以有效的打消企业的顾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包括了。 专业版可以全离线内网使用。

抱歉,描述有误,是私有部署版,也有元件库的版本管理功能了吗?
私有部署版本是6.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