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个PC端的简易组态上位机和运行器,验证了通信以及优化的思路

楼主(2020-09-08):
刚好最近比较忙。项目中有用到一些PLC的东西,但是没有配触摸屏。
以前上位机的调试界面都是硬码出来的。于是抽了几天时间,在原来已有的一些代码基础上,做了一个PC端简易的组态软件出来。

同时,写了一个运行器进行界面和通信的解析。
暂时只添加了欧姆龙的PLC 的网口和串口的FINS协议。

运行器的话,一个是UI界面的解析生成,还有一个就是对各种协议的通用抽象,以及数据读取的优化。
比如读不连续的位,或者地址,在解析之前,需要先判断是否可以合并成一条通信指令进行读取。

组态画面

运行画面

网友:
触摸屏有MODBUS协议,很多现成组态软件都可以兼容。

网友:
不是开源的么?

网友A:
推荐HSL

http://www.hslcommunication.c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荐HSL

http://www.hslcommunication.cn/

这个现在收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在收费了

请问LZ有没有稳定的驱动24V电磁阀的电路   24V的光电开关输入的稳定的电路 ?

网友(2020-11-08):
哪里组态软件下载和学习视频

网友(2022-01-13):
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开发好我需要购买联系qq241039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