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工频采样,采样周期选择多少比较好,用一两个周期的采样数据,什么算法得到频率和初始相位?

楼主(2020-09-08):
对工频采样,用最多两个周期的采样数据,想得到频率(就想得到50Hz或者60Hz左右的频率值)和初始相位(假设1°精度),
采样周期选择多少比较好,用什么算法比较好?

1  采样点少。
2 只在乎50/60附近 , 频率。
3 还要初始相位。

楼主:
以前用 goertzel 算法对45-65之间频率,都算一遍,感觉不太好。
fft没用过,不知道要得到0.1Hz的精度,用 最小采样频率,和最少多少的样本数据,才能达到。

楼主:
还有采样的ADC的分辨率应该也对结果有影响吧
想求一个算法:

用:
最低的采样频率,
   最少的样本数,
      最低的ADC分辨率,
得到:
   频率(50/60Hz附近,0.1Hz)

   初始相位(1°精度)。

网友:
最近也在搞高压直流采样以及工频电压采样,试了好多方法,感觉用互感器最安全便捷.非隔离方式理论上会准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