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8650电池做了一个4.5v~12v可调的一个电源电感响,哪位大神给支支招解决一下!

楼主(2020-09-08):
用18650电池做了一个4.5v~12v可调的一个电源电感响,哪位大神给支支招解决一下!
原理图如下:

升压芯片用的FP6296,用DAC控制电压可调输出。

网友A:
换一种同规格的电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种同规格的电感试试

试过了,用的一体的功率电感也不行!

网友B:
运放开环,导致 dUfb/dVout 太高,造成系统不稳定。
原来的 FP6296 设计的 dUfb/dVout= R77/(R76+R77),
加了个开环运放以后直接变成无穷大了。

建议重新设计运放电路,符合如下几点:
a. 设计个带负反馈的运放电路;
b. Ufb= K1*Vout + K2*Udac
   K1 取值接近电阻比值量级,
   K2 取值由输出电压范围、反馈参考电压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开环,导致 dUfb/dVout 太高,造成系统不稳定。
原来的 FP6296 设计的 dUfb/dVout= R77/(R76+R77),
加 ...

我菜鸟一个,能帮忙在我的运放电路的基础上给改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菜鸟一个,能帮忙在我的运放电路的基础上给改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有空也想弄个数字电源玩玩。楼上解答满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用的一体的功率电感也不行!

电感量不够,增加电感量试试。或者提高开关频率(开关频率可调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量不够,增加电感量试试。或者提高开关频率(开关频率可调的话)

频率固定的

网友:
频率是多少?是否带载?

网友:
用现在的电感,两个串起来试试看。电感量大了,对纹波有好处。

楼主:
结合我的原理图是这样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合我的原理图是这样改一下吗?

对的

楼主:
万分感谢! 我自己试试!

楼主:
那个运放我现在用的是LM321,是用两个LM321还是找一个2组放大器的运放好些?有推荐的吗?我想省电,体积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运放我现在用的是LM321,是用两个LM321还是找一个2组放大器的运放好些?有推荐的吗?我想省电,体积小 ...

这个没啥要求,有双运放了就用,没有了用两个 321 也行。

总之也不见得啸叫就是这个原因,需要实物验证

楼主:
能展开给讲解一下Vout=Vdac*3.6+4.32里面的3.6和4.32是怎么算出来的,实在是不会!谢谢您!

网友D:
省掉你的运放,MCU的DAC输出经电阻直接到FB端,输出反馈电阻中心也接到FB,匹配三个电阻的阻值,自己要计算一下,输出电压与DAC电压是反的,自己标定一下即可。
你现在的问题是运放工作在比较器状态引起的,还想用现在电路的话,那个运放要用高速运放,情况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省掉你的运放,MCU的DAC输出经电阻直接到FB端,输出反馈电阻中心也接到FB,匹配三个电阻的阻值,自己要计算 ...

有推荐的高速运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展开给讲解一下Vout=Vdac*3.6+4.32里面的3.6和4.32是怎么算出来的,实在是不会!谢谢您!  ...

虚短虚断复习下,就有这个等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运放我现在用的是LM321,是用两个LM321还是找一个2组放大器的运放好些?有推荐的吗?我想省电,体积小 ...

LM321 -> LM358 -> LM324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运放开环,导致 dUfb/dVout 太高,造成系统不稳定。
原来的 FP6296 设计的 dUfb/dVout= R77/(R76+R77),
加 ...

大佬!你是怎么发现开环运放导致反馈系数无穷大,系统才不稳定的??真的是一语中的!我最近也在调一个类似的问题,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结果按你的方向尝试,电源稳定了!十分好奇你是怎么看出来这个问题的。
另外有个问题还是非常不解想请教,在没有加入调压运放这个环节之前,芯片内部自带的运放不也是开环的吗???它没有电阻反馈环节,直流放大倍数就是无穷大的,为什么它自己的开环运放可以稳定,再加一个开环运放就不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你是怎么发现开环运放导致反馈系数无穷大,系统才不稳定的??真的是一语中的!我最近也在调一个类 ...

遇到高人了!  我这个问题也是困扰很久,调整补偿电路 ,加大电容啥的都试了不行,FB脚有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到高人了!  我这个问题也是困扰很久,调整补偿电路 ,加大电容啥的都试了不行,FB脚有抖动 ...

握个抓,同病相怜,我也是调一个buck调了一段时间了,纹波巨大,电源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LM321 -> LM358 -> LM324

咕大师,既然来了就别白来了,有时间也顺道帮忙给我们讲解讲解呀,多谢。不明白为什么自带开环运放稳定,外加一个就不稳定了。我看论坛里有外加开环运放的例子呀,难道还分不同的芯片,有的行有的不行

网友:
用数字电阻是不是更简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你是怎么发现开环运放导致反馈系数无穷大,系统才不稳定的??真的是一语中的!我最近也在调一个类 ...

如果你认真学过控制系统理论,从系统的零极点理论可以分析出来的。

每个东西经过拉氏变换以后有自己的模型,反馈环节的时延、增益都会影响到整个反馈环的稳定性,不稳定的表现就是打嗝振荡。
原本芯片设计的是 R-R 分压式反馈(有个传递函数),如果我们加了运放使得反馈的传递函数太偏离 R-R 的样子,必然失稳。
运放开环,工作在比较器状态就是跑偏太多的例子。

之前我做数控电源的时候,就是用的运放闭环,当时控制的很稳定,但也没尝试过其他方式(例如开环)反馈。
这次遇到这个帖子,果断证实了我当时的猜想:反馈传递函数不能跑偏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到高人了!  我这个问题也是困扰很久,调整补偿电路 ,加大电容啥的都试了不行,FB脚有抖动 ...

控制系统不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你是怎么发现开环运放导致反馈系数无穷大,系统才不稳定的??真的是一语中的!我最近也在调一个类 ...

系统图只是给你看看,实际肯定有各种内部补偿,使得外部反馈传递函数 R-R 即可稳定。
我们要做的只是别跑偏太远就行。

网友:
大佬想问一句,如果使用单片机的DA输出直接数字PID调节开关电源芯片的补偿输出脚,例如494的3脚和3525的9脚,可以通过调整pid参数做到输出稳定吗?比如负载调整率和动态响应什么的,数控电源一般用的是什么控制方案呢?求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