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分析:5V继电器驱动24V,断电后都不松开,把明纬电源换成一个其他电源就好了

楼主(2020-09-08):
大家好!
这次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我用单片机,通过下面电路图的继电器板子,去控制一个24V电磁阀。

继电器是JZC-32F/005-ZS3(555) 。

接线:24V电磁阀的V+接常开,COM接供电。

测试闭合断开闭合断开,几次后,这个继电器不再松开,我还以为IO口坏了,我给这个系统断电,它都不松开。

敲几下,里面松开了。电磁阀是24V 0.75A,继电器支持30V 3A。不至于触点被融化黏住。

后来发现,我另外一套没问题,经过排除,发现是开关电源问题。
有问题的是明纬EDR-120-24电源(24V 5A)。我换成深圳市普德新星电源技术有限公司的 MGS-H60T5+24+12这个电源,居然就不会吸住。

请问各位大师,分析一下原因是什么。

如果说是电源太强,导致断电后线圈继续磁化,好像说不过去吧。

断电后:能想到的每个引脚测量了电压,都没有电压,

补充一下 NUD3105LT1G芯片内部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描述错误,我反接了二极管, 1N4148。

就是像您说的这样接的。

你自己1楼都给了答案了。
继电器触点粘连,敲一敲就弹开恢复了;如果严重的话,就无法弹开,即完全融住了。明显就是继电器的问题。

1.明显是继电器的粘连。
        先弄清楚为什么继电器会粘连?
        这个建议好好看看继电器设计中有哪些坑需要自己去填。
        欧姆龙官网有很多关于继电器资料可以翻阅,相当详细。
2.为什么换开关电源就可以?
        当触点接触瞬间打火,明纬开关电源满功率输出,粘连最厉害;另一个电源可能虚标,输出功率打折(另外也可能是软起动),所以粘连不厉害;
        另一个电源现在使用不粘连,并不代表在整个设备运行生命周期不粘连;如果电路设计不好,没准继电器先挂;
3.继电器过冲。
        继电器有一个耐过冲指标,好像等级用TV几来衡量的;比如TV6;而且即使TV6等级,也只是3000次的过冲寿命;完全无法保障几万次;(TV6等级不一定准确)
        继电器一般都不会使用过冲场景下,毕竟真正的产品这么用,基本上后期维护跑断腿,除非一锤子买卖;
4.电磁阀驱动电路。
        电磁阀电流才0.75A,完全没必要使用继电器,而且是继电器+MOS,完全可以去掉继电器,只使用MOS,但MOS选型需要注意电磁阀的瞬间开启电流,另外还有类似电机的反向电动势。
        理解了电磁阀的原理(感性负载),基本上也不会存在设计问题。

网友A:
你的继电器上,没有并放电二极管吗?
断电时,是指把VCC5V的电也没有了吗?
断电时,需要量下板上的电压是否还有,可能电容还在放电。可手动把板上的电都放下,看继电器是否还吸合。
RELAY_IO接到MCU吗?中间没有串电阻吗?中间需要串电阻,阻值可先2.2K左右。

网友B:
明显是继电器质量堪忧,触点带感性负载吸合和断开产生电弧以致触点粘合引致。
另外,您电路设计明显有2个不合理地方:
1. 继电器线圈没有续流二极管,容易击穿驱动三极管,并且对5V产生比较大的尖峰电压。
2. 继电器触点驱动直流的感性负载,最好在触点处加上续流二极管或者RC灭弧。

至于您说用MW电源会出问题,估计是MW比较这才真材实料,输出电容容量比较大,电压跌落不明显。用杂牌刚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继电器上,没有并放电二极管吗?
断电时,是指把VCC5V的电也没有了吗?
断电时,需要量下板上的电压是 ...

出现问题后, 给继电器线圈上面反串了1N4148,没有用。

220V断电后,什么电都没有,单片机 等等所有部件都没电。

起初我也怀疑是不是电容储蓄了, 我测量了电容,都没有电,而且等10多分钟, 还是吸合的. 我还用镊子对线圈 开关电源 等等部分都放电.

是的,接MCU的IO口,没有窜,因为那个3脚芯片内部带了上拉下拉和反向保护等等东西.

网友C:
你的负载是电感,电感,电感~
电感在释放的时候,会有很强的反向电动势。这个电压,会拉电弧的,跟你用哪个电源关系不大,你这个图,就算换掉明纬电源,仍然还会出问题。
之所以你现在感觉明纬电源出问题,别的电源没有出问题,这个跟电源本身的内阻有关,明纬电源内阻小,继电器释放的时候,反向电动势产生的电弧强;
改进:
1、Q1的基极对地加个4.7K~10K电阻吧。
2、继电器线圈并一个二极管吧。
3、继电器输出端,也并二极管吧。或者百度一下继电器灭弧电路也行。
这样改了之后就靠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继电器质量堪忧。

如果是继电器质量问题,为何我用另外一个厂家的电源,又没有问题呢?

这个继电器,我人工用可调电源供电,反反复复,断电后都能松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继电器质量问题,为何我用另外一个厂家的电源,又没有问题呢?

这个继电器,我人工用可调电源供电 ...

再看一下回帖,刚才手打时习惯性按Ctrl+ Enter换行,还未写完就发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负载是电感,电感,电感~
电感在释放的时候,会有很强的反向电动势。这个电压,会拉电弧的,跟你用哪个 ...

抱歉,忘记贴我那个NUD3105LT1G的IC原理图,已经放到附件中。

所以
1. Q1内部是有电阻的.

2. 在继电器的线圈正负极上,反串1N4148,无效果.

3. 继电器输出端,我后来没接电磁阀负载, 没给电通过, 也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继电器质量堪忧,触点带感性负载吸合和断开产生电弧以致触点粘合引致。
另外,您电路设计明显有2个不 ...

那么我的疑问:

如果明纬开关电源里面有电压,我应该在V+ 和 V-上能测量到。

我还在线圈上测量了, 线圈2端, 线圈和电源的GND,都没有电压。

我整个220V断开10分钟,他都是吸合的, 更久时间没测试。

断电后,我敲一敲,它就弹回去变正常。

如果说是继电器有问题,我独立用可调电源测试,没问题。 我换个开关电源,也没问题。

我没法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继电器质量问题,为何我用另外一个厂家的电源,又没有问题呢?

这个继电器,我人工用可调电源供电 ...

换个好点牌子的继电器试试吧,欧姆龙,最不济用宏发的也可以,别固执了。我用继电器都几十万个了,这种问题还是能看得出来的。感性负载频繁触发的就用含铟的触点的最好,再加上续流或灭弧,万无一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我的疑问:

如果明纬开关电源里面有电压,我应该在V+ 和 V-上能测量到。

您这个刚好是处于触点熔融临界值。
还有,您驱动管内含有过压保护二极管,即是继电器线圈有续流,属于相对慢的续流(线圈直接并续流二极管则属于慢续流),而用稳压电源直接触碰线圈,属于不续流,线圈磁场变化最快,磁场快速消失,于是释放也相对容易。

网友D:
电磁阀并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好点牌子的继电器试试吧,欧姆龙,最不济用宏发的也可以,别固执了。我用继电器都几十万个了,这种问 ...

我想:换继电器估计是能解决的,毕竟问题在继电器上没有弹回,轻轻敲打一下就弹回去。

但是问题是:为何换电源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阀并个二极管

继电器 驱动 电磁阀。

我不接电磁阀这个负载, 也是有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换继电器估计是能解决的,毕竟问题在继电器上没有弹回,轻轻敲打一下就弹回去。

但是问题是:为何 ...

第一个回帖已经说了:
至于您说用MW电源会出问题,估计是MW比较这才真材实料,输出电容容量比较大,电压跌落不明显。用杂牌刚好相反
拿个示波器看看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
不同的开关电源,输出保持能力不同,
假设明纬的电源,在继电器吸合瞬间, 仍然能保持24V不变, 继电器触点的拉弧更严重,容易被粘住
其他的电源, 在负载接通瞬间, 电压迅速跌落, 继电器触点的电压更低, 不容易产生拉弧,或者拉弧时间和能量更小, 所以不容易被粘住
最简单的验证方法是示波器测试接通瞬间, 开关电源的电压跌落, 除了开关电源本身,还有外部连线的跌落, 都要测试看看
使用明纬电源,在继电器触点回路上面,串联一个小电阻, 估计就不会被粘住了.

网友:
严格来说, 应该是接通瞬间的电流浪涌, 触点有接触电阻, 瞬间发热比较大, 然后两个触点接触面的金属小部分融在了一起
如果电源的输出能力不足, 浪涌产生的同时, 输出电压迅速跌落, 抑制了浪涌, 反倒是保护了触点.
比较明显的例子, 同样输出电压,不同功率的电源, 驱动继电器的线圈时, 有的吸合声音很清脆, 有的就软趴趴的, 给人感觉不能吸合一样, 就是接通负载瞬间的电压跌落造成区别.

网友:
明纬这电源我用过几个,没发现lz这样的问题,我感觉也是遇到了继电器次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忘记贴我那个NUD3105LT1G的IC原理图,已经放到附件中。

所以

首先,你这个继电器已经“坏了”,此时用它在做任何测试都没有参考意义了,应该用新的继电器做后续测试。
其次,你这个电路设计的就有缺陷;继电器线圈的反向电动势,你指望那个带TVS的三极管来抗说得过去,但是明知道负载是大电感,不做任何防护,别说宏发继电器了,你整质量再好的继电器也白搭。
按照楼上的朋友说的,继电器用质量好的,但是个人来看,以现在的电路,迟早会出故障,质量好的继电器只是让故障推迟出现,但是到客户手里会出故障,那样就更糟糕了。
将电磁铁反并一个大号的二极管,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就用现在的继电器,电磁铁并二极管试试吧。
祝调试顺利!

网友:
我遇到过继电器无法断开的情况,开始以为继电器有问题,后来经过测试是开关电源浪涌电流太大导致继电器吸合的时候触点的银材料融化粘连在一起了,楼主可以测一下浪涌电流,不想换电源的话换触点电流够大的继电器

网友E:
最基本的是少了二个二极管。
一个是继电器线圈端的续流二极管,这个二极管是并接在继电器二端的,二极管的正极接你图上的VCC5V。
另一个是用继电器控制的24V电磁阀二端,也要加一个续流二极管,接在电磁阀的二端。
LZ固执地将二极管串接在线圈上,这个是没有用的,建议自己搞清楚为什么要加续流二极管,以后就不会犯此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基本的是少了二个二极管。
一个是继电器线圈端的续流二极管,这个二极管是并接在继电器二端的,二极管的 ...

您好! 我描述错误,我反接了二极管, 1N4148。

就是像您说的这样接的。

为了防止是负载问题, 我还把负载断开了。

网友:
我发现楼主好固执,用一个错误的方式去验证另外一个错误的结论。

网友F:
电弧,触点熔化,粘一起了,需要灭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描述错误,我反接了二极管, 1N4148。

就是像您说的这样接的。

大哥啊!
仔细看了你的MOS参数,也是敢用啊!
继电器线圈5V,你选一个VDS最大才6V的,你那边测试下来没有发现MOS击穿短路的吗?

给你一个最简单的电磁阀驱动电路吧!
这是实际用的电路中截的,电磁阀24V/7W。对照你的电磁阀,自己改改参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好点牌子的继电器试试吧,欧姆龙,最不济用宏发的也可以,别固执了。我用继电器都几十万个了,这种问 ...

这个继电器我用过,就是宏发的。质量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哥啊!
仔细看了你的MOS参数,也是敢用啊!
继电器线圈5V,你选一个VDS最大才6V的,你那边测试下来没有 ...

我不知道你说的MOS 和 我图上的是否一样.

我用的是 NUD3105LT1G 驱动芯片, 手册上可以用5V的, 而且在其他电路测试 很多次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弧,触点熔化,粘一起了,需要灭弧

我怀疑:线圈才5V电压,会融粘住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说的MOS 和 我图上的是否一样.

我用的是 NUD3105LT1G 驱动芯片, 手册上可以用5V的, 而且在其 ...

这个当然可以用5V的。
但是实际设计的时候,你5V是感性的,不是纯阻性的。
感性负载和阻性负载差别可大了。
5V继电器,你用耐压6V的MOS风险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线圈才5V电压,会融粘住吗?

黏住的是触点,如果你的继电器触点参数是3A 30v,阻性负载,去带动0.75A的感性负载,没有加任何续流措施,触点黏住挺正常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怀疑:线圈才5V电压,会融粘住吗?

粘连的不是线圈侧,而是触点侧,即NO\COM那端。
COM触点在切到NO触点的瞬间,由于过冲,导致触点瞬间粘连,灭弧是灭在触点端,而不是线圈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当然可以用5V的。
但是实际设计的时候,你5V是感性的,不是纯阻性的。
感性负载和阻性负载差别可大了 ...

他这个mos管是专门驱动3v,5v继电器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当然可以用5V的。
但是实际设计的时候,你5V是感性的,不是纯阻性的。
感性负载和阻性负载差别可大了 ...

哈哈,别解释了,他是外行,还不听劝,太倔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别解释了,他是外行,还不听劝,太倔了哈哈

能劝一个是一个,做技术的大部分都有这个通病。
只有踩过了坑,吃过了亏,才会明白其中道理。

就像十年前,(大功率射频功放行业)我们领导招人直接问人家烧了多少功放管,如果烧的少了直接不要,因为来这边会烧的更多。刚入门的时候我也祸祸了不少功放管,差不多10W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粘连的不是线圈侧,而是触点侧,即NO\COM那端。
COM触点在切到NO触点的瞬间,由于过冲,导致触点瞬间粘连 ...

哦。
我是忘记尝试在加触点这里。 (明天再转机试试)。

但是我有在不接负载时 (等于触点这里是无电压穿过),也粘在一起。 (这是我觉得最奇怪的地方)。

我换电源后,做了下列:

1. 线圈那里的二极管去掉了(因为此前测试无意义)。
2. 负载位置加了直流电解电容,防止影响电网。 PS: 按照你的说法, 我应该加个二极管。

测试1天 大约100多次,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I:
这个问题与继电器和电源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遇到过,差不多发货半年就出过一次问题,当时负载接的是90W的220V电机,
当时有接压敏电阻,不过电压选的太大,后来压敏电阻电压选小点,再加一个104电容滤波,就再也没出过问题
电机等电感类在释放时会产生高压及电弧,必须有相应吸收电路,一般为电容或压敏电阻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我是忘记尝试在加触点这里。 (明天再转机试试)。

我们这边机器上面也有用继电器,也有粘连现象,虽然换的是大容量耐过冲的继电器,比之前好点,但是还是扛不住3W次的寿命要求,有的在2W次就粘连,有的在4W次都不粘连。基本上20台机器一个月老化测试下来,总有一例黏连。
后面在继电器的24V触点端加了个电源受控电路,即先接通继电器,再送24V电,可以大大减轻继电器的过冲。
最后在新机器上还是去掉了继电器,用的MOS管,继电器个头大,机械的又有寿命限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
我是忘记尝试在加触点这里。 (明天再转机试试)。

你明纬的电源,是5A的,新电源如果两组60W,24v不会超过2A。那么很可能是你的电磁阀启动冲击电流太大(额定电流的七八倍),小功率电源带不动,大功率的可以带动,导致触点黏连了。可以用示波器测下电源输出电压是否跌落厉害,找个可调电源对比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与继电器和电源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遇到过,差不多发货半年就出过一次问题,当时负载接的是90W的220V ...

感性负载释放的时候需要放电回路;
其实感性负载在启动的时候也是一大棘手问题,启动的时候启动电流也是比较考验设计能力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明纬的电源,是5A的,新电源如果两组60W,24v不会超过2A。那么很可能是你的电磁阀启动冲击电流太大(额 ...

查了一下电源规格,明纬的是24V/5A的,而另一个是60W的,还分给24V和12V的,即使全给24V也是2.5A,明显和明纬功率等级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这个最大也就给2.5A电流,对于3A的继电器,确实不太容易出现过载黏连问题。

网友J:
楼主的问题明星是继电器问题,不去换继电器,非要用换电源解决,不想多说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了一下电源规格,明纬的是24V/5A的,而另一个是60W的,还分给24V和12V的,即使全给24V也是2.5A,明显和 ...

这种解决方式只能说是歪打正着,本质是他那个小继电器的触点带不了这么大的感性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问题明星是继电器问题,不去换继电器,非要用换电源解决,不想多说什么了 ...

楼主的电路不改,换什么继电器都不好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不改,换什么继电器都不好使。

如果楼主的描述正确,他现在碰到的应该是吸合瞬间的问题。这样的电路不加续流,断开瞬间出问题也是大概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我是忘记尝试在加触点这里。 (明天再转机试试)。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8766285
继电器输出不用大的电解电容,0.1uF的小电容就可以了,二极管其实是最佳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的描述正确,他现在碰到的应该是吸合瞬间的问题。这样的电路不加续流,断开瞬间出问题也是大概率 ...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8766285
感性负载,吸合的时候,对触点的损坏要小于阻性,远小于容性。因为电感这货的电流不能突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8766285
感性负载,吸合的时候,对触点的损坏要小于阻性,远小于容性。 ...

不是的。像大的接触器、电磁阀、电磁铁这些,跟电感不一样,启动瞬间也会有几倍的冲击电流,而且如果感量大,还能持续挺久。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别解释了,他是外行,还不听劝,太倔了哈哈

哈哈,早就应该弃治疗了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问到:是一批产品中全都这个现象,还是百分之多少有这个现象?
继电器输出端不接负载出现这故障,我个人看来是怀疑继电器机械部分卡壳,建议谨慎使用当前批次的继电器!

网友:
好固执的人,继电器出现了打火黏连,触点表层的导电材料已经失效,还一个劲换电源。先换继电器嘛。不接电磁阀。加上你的明纬电源试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继电器质量堪忧,触点带感性负载吸合和断开产生电弧以致触点粘合引致。
另外,您电路设计明显有2个不 ...

这个分析应该比较到位。
继电器的控制端线圈并接续流二极管是常识。输出端并接续流二极管要根据实际情况,如果是直流感性负载,那就一定要加上。
曾经遇到过公司的产品里用的继电器控制电磁铁,虽然继电器自身的控制线圈端并接了续流二极管,但是输出开关端没有二极管,导致系统的USB3.0时常卡死。把输出端也并接续流二极管后,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继电器质量堪忧,触点带感性负载吸合和断开产生电弧以致触点粘合引致。
另外,您电路设计明显有2个不 ...

分析的很到位。。你这些高深的解释对于LZ来说比较高深。

目前的继电器对于触点粘连,要么换磁保持,要么加预充电继电器。

网友:
学习继电器使用

网友K:
弱弱的问一句,续流二极管怎么接?并还是串?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8766285
感性负载,吸合的时候,对触点的损坏要小于阻性,远小于容性。 ...

您这个只考虑了理想触点,理想继电器的情况。打个简单比喻:按键消抖,哈哈。剩下的不用我解析了吧。

犯贱的我还是再多说两句吧: 凡是机械触点,一定会有抖动,抖动瞬间的离离合合,对于感性负载,如果没有续流,就会拉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的描述正确,他现在碰到的应该是吸合瞬间的问题。这样的电路不加续流,断开瞬间出问题也是大概率 ...

是的, 断开时会影响电源波形,所以在负载端加了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弱弱的问一句,续流二极管怎么接?并还是串?

二极管正极 接供电负
二极管负极 接供电正。

(并联)

我之前描述错误。

网友L:
LZ还有个做实验的方法问题...
在同一个测试对象上反复实验是要考虑很多问题的,比如前置实验是否会造成长期或者短期的驻留性影响,特别是短期驻留的,很多时候根本找不到原因.
我理解LZ最困惑的是为啥不接负载都能粘上,LS各位老前辈也都给了解释,继电器挂球了呗.但是真的放到LZ自己的实验场景中,很难一下子走出固有的思维定势的.
这个时候如果有个对照组,比如一直都是好的,或者一直都是坏的,那么问题一下子就明朗了.

为啥大厂做测试,动不动就做十个八个样机样件,很多时候这个不行换那个是有很朴素的数学因素在里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断开时会影响电源波形,所以在负载端加了电解电容。

解决这种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是用示波器,电压电流都看下就明朗了。这里讨论大家都是基于理论猜的,包括上面坛友发的知乎链接,里面有描述是错误的,作者基于理想情况猜想,与实际情况并不一样。

网友:
做技术,首先一定要遵守基本的规则,没有规矩,那是乱来。

楼主应该先按照基本的继电器用法,把该加的续流二极管之类的加上,把已经出过问题的继电器换新(不需要新型号,换新的即可,触点粘合过 一次,就不能再作为测试用了),然后重新测试。

后面再有问题,再继续讨论,现在明知错误的情况下,所有的其他怀疑论都是没有意义的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还有个做实验的方法问题...
在同一个测试对象上反复实验是要考虑很多问题的,比如前置实验是否会造成长期 ...

试验大概是这样

第一套系统,配的是深圳那个电源, 反复测试没问题。  然后安排安装第二套系统。

第二套系统,测试时,就发现无法断开。

于是逐步做下列:

1. 以为CPU板子IO口坏了导致, 换CPU。 (结果IO没有坏)

2. 以为是继电器问题,换继电器。 (继电器没问题,10多分钟后自己又松开了)。

3. 加电解电容给 继电器COM和常开上的负载-电磁阀。想吸波。  遗憾的是忘记试试用二极管了。 问题依旧。

4. 给继电器线圈加二极管。   问题依旧。

5. 去掉电磁阀这个负载,触点不给电,故障依旧。

6. 把一套系统整套移到机柜 (除了开关电源外),依然出现无法松开的问题。

7. 后面发现就电源没换了, 把电源换了。没问题了。

所以也许就像某些网友说的,那个电源太好了,动力足够,产生了电弧,需要用二极管灭弧,而不是电解电容。

但是有个矛盾:没有接负载依然有问题 ,也许你会说这个继电器的触点已经有问题了,但是我换了电源,还是同样的继电器,还接了负载,却没问题了。

我过2天再安装1套,使用二极管在COM 常开触点上灭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正极 接供电负
二极管负极 接供电正。

了解了,通俗易懂,谢谢

网友:
继电器线圈没并二极管的话,说不定那个MOS管都给整坏了

网友:
我猜是继电器卡壳造成,
好电源电力足,吸合太过用力,于是卡壳,释放线圈因为卡住弹不起来。
差电源吸合比较温柔,没有造成卡壳。

说白了就一台样机,一个继电器自始至终都没换。
再做一套,我赌5毛问题不会复现。

网友:
我就遇到过,正规欧姆龙继电器,G6A-274,驱动一个220V的报警灯30W左右,继电器吸合后弹不开,敲2下就好了。
原因:大概是感性负载造成内部簧片打火,粘连,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功率报警灯。
换一个大一点的继电器就好了,MY2N系列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验大概是这样

第一套系统,配的是深圳那个电源, 反复测试没问题。  然后安排安装第二套系统。

加二极管啥的没用(二极管只能保护你的电路,不能解决继电器本身问题),感性负载只会在上电的一瞬间进行打火拉弧,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换一个大一点的继电器,内部弹力十足,这么吸合都没事

网友:
触点加阻容或者压敏电阻

网友M:
建议把继电器靠近触点那边的外壳轻轻剪开, 自己再在各种状态下测试一遍, 观察一下触点的工作情况应该就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建议把继电器靠近触点那边的外壳轻轻剪开, 自己再在各种状态下测试一遍, 观察一下触点的工作情况应该就知道 ...

好办法,可以把外壳直接去掉的能使用

网友:
触点并个合适的压敏电阻,打开盒子比较下火花,什么都明白了

楼主:
原因找到了,继电器或者说负载位置 加个二极管就解决问题了。

上次唯一遗漏的地方。 (只加了电容去解决波形干扰)。

只是还有些疑问: 我记得当时我没有接负载,为何COM和常开 没有电流经过, 还会产生问题。可惜本次加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
你是初学者,你没有设计电路的能力。你先按书本上的成熟的电路,照着画就行了。

网友:
原因 :继电器触点容量太小 打火黏连
鉴别方法:把黏连的继电器用螺丝刀敲一下,断开表示黏连不严重,拆开继电器会发现光亮的触电上会有一个烧蚀的点。
修改方法,把继电器换成DC30v5A的或者更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继电器或者说负载位置 加个二极管就解决问题了。

上次唯一遗漏的地方。 (只加了电容去解决波 ...

一直不理解楼主加电容是有什么理论依据还是谁教的?
要真正搞懂原因,还是要上测量手段。继电器的单只质量问题也都可能有这种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继电器或者说负载位置 加个二极管就解决问题了。

上次唯一遗漏的地方。 (只加了电容去解决波 ...

不是一堆人说感性负载需要二极管反向卸能

网友:
楼主上视频啊,说不定大家可以帮你分析出根本原因

网友:
1、选择一个继电器内部集成续流二极管的方便些,避免外部增加;
2、继电器的负载3A(指的阻性负载),还要确认一下开关瞬态负载指标,实际测试一下电磁阀开关负载瞬间多大电流

网友(2020-10-31):
引用 楼主:
我想:换继电器估计是能解决的,毕竟问题在继电器上没有弹回,轻轻敲打一下就弹回去。

但是问题是:为何 ...

电源力道不一样啊!刚好和继电器绝配

网友:
估计 是 触点黏连了.   mw 电源 输出电流大(瞬间输出电流大)让触点融化黏连了.   其他电源没那么大的电流输出 就没有黏连.

不带负载看看 继电器能不能释放 .

网友(2020-12-01):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继电器质量堪忧,触点带感性负载吸合和断开产生电弧以致触点粘合引致。
另外,您电路设计明显有2个不 ...

大神你好。

可以帮忙看下我的一个小问题吗
关于继电器的

网友:
大神可不可以帮我解决下继电器故障,感激不尽!
qq330691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