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驱动数码管问题请教

楼主(2020-09-08):
准备做个小屏,用TM1640驱动数码管,MCU用STM32F103。TM1640用5V供电,STM32F103的IO口直接与TM1640的DIN和SCLK连接,可以用吗?STM32F103的IO高电平只有3.3V。

网友:
看手册啊,IO电平要求,另外3.3伏电源IO未必能输出3.3伏高电平,数据手册上IO电气特性有说明的

网友:
STM32F103的IO部分设置开漏状态  是可以输出5v兼容电平的   这个要看数据手册哦

网友:
产品中用过TM1637,STM32F103 IO口直接连接没问题 。

网友:
串个470欧的电阻肯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