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求推荐国产AD芯片,要求单路的采样率至少1M

楼主(2020-09-08):
如题,小弟这次依然是100元有偿求助。这次可以采用论坛的打赏功能。

要求是国产AD芯片,最好是4路AD,实在不行1路也可以接受。要求每一路的采样频率都要大于1M,不能是多路总采样频率。

网友:
精度多少bit?

楼主:
10位及以上。位数要求不是特别高。

网友A:
1M还真不太好找

高精度SAR ADC    CL1689/1699是一款8通道,16位,250KSPS/500KSPS采样率的高精度逐次逼近(SAR)型模数转换器(ADC),管脚和功能完全兼容AD7689/AD7699

网友:
我估计国产的你随便找个MCU可能更好点,买ADC送MCU。但是具有4个ADC的MCU不好找,2个的比如NV32F101之类的,1个的就多了去了随便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说转换频率
TM7706        ADC        伪差分输入,0.003%非线性        3线/4线        3        16bit        2.4576MHZ/1MHZ

楼主要1M速率的 这2个速率太低了。

网友:
估计 楼主国产的只能找 MCU了。 1M速率又点尴尬。   时代民心 好象又一款  http://www.mxtronics.com/n107/n124/n181/n184/c691/content.html
不过是并行接口
14位3MHz模数转换器

MXT2043是一款3 MSPS采样率,单电源,14位模数转换器(ADC)。它采用CMOS工艺及新颖的电路结构,以实现高速度和高精度。它是一个完整的,单片集成的ADC,集成了高性能,低噪音的采样保持放大器和可编程参考电压。同时也支持用户选用外部参考电压,以满足系统应用对直流精度和温度漂移的要求。该转换器采用多级全差分流水线架构及数字误差校正技术,以保证在整个工作温度范围无失码。

特点:

l  单片14位,3 MSPS A/D转换器

l  低功耗:110 mW +5 V单电源供电

l  积分非线性误差:2.5 LSB

l  微分非线性误差:0.6 LSB

l  输入参考噪声:0.36 LSB

l  完整:片上采样保持放大器和电压基准源

l  信号对噪声谐波失真比(SNDR):79.0dB

l  无杂散动态范围:91.0dB

l  溢出(Out-of-Range)指示

l  标准二进制数据输出

l  44引脚MQFP封装

网友:
CBM79AD60G, 18bit/5M,芯佰微的。就是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说转换频率
TM7706        ADC        伪差分输入,0.003%非线性        3线/4线        3        16bit        2.4576MHZ/1MHZ

汗,xx7705,低速Sigma-Delta ADC,您说的是配的主时钟频率吧~
上海贝岭有100M SPS级别的高速ADC
https://www.belling.com.cn/product_list.html?type=601
普通仪器仪表,1MS/S级别的,查阅SGM/3PEAK/RUNIC的即可
http://cn.sg-micro.com/show-product-812.html
http://www.run-ic.com/corpro/translate/sjzhqadc
型号都好少,肯定官网没及时更新,小白鼠招募中那种。。。

网友:
http://www.corebai.com/moshuzhuanhuanqi-adc1/
https://www.yunchip.com/page5
https://www.belling.com.cn/product_list.html?type=601
几家官网的产品列表

网友:
1. 华为海思:作为国内芯片龙头企业,首先还是要聊一下华为海思。菊厂在今年发布了海思研发的 5G 终端的巴龙 5000 和 5G 基站的天罡系列, 这些用于 5G 的基带 SOC 芯片毋庸置疑都需要高速 ADC 转换接收到的射频信号。虽然海思关于 ADC 的研发相当神秘,网上并没有什么信息,但从海思发布的 5G 基带芯片以及 ADC 人才招聘上面,小麒我大胆推测海思已具有很强的高速 ADC 研发能力,并且极有可能已经做到自给自足,假以时日,或许还会对外销售呢。

2. 苏州云芯微电子:在 ADI 工作数十年的海归博士,于 2010 年创立的公司,2016 年被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收购。该公司靠着高性能 ADC 研发起步,应用于通信,雷达市场。ADC 产品速度在 65MSPS-250MSPS,精度在 12bit-16bit 之间。其中 65-125MSPS,16bit 和 250MSPS,14bit 的产品规格达到美帝出口管控的规格。

3. 苏州迅芯微电子:成立于 2013 年,背景略显神秘,该公司主攻超高速 ADC,ADC 产品速度在 2GSPS,10GSPS,30GSPS,精度在 6bit-8bit 之间。其中 2GSPS,8bit 和 10GSPS, 10bit 都属于美帝出口管控的规格之中。

4. 北京时代民芯:于 2005 年,为航天微电子资源而成立的公司,现为航天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出售的高速 ADC 芯片有两款,一款是精度 8bit,速度 800MSPS,另外一款是精度 8bit,速度 1.3GSPS。小麒仔细地看了这两款产品,二者结构基本一致,因为前者具有抗辐射的功能,所以速度相比于后者有所牺牲。非常有趣的是,后者的规格又刚好卡在美帝管控的 ADC 芯片性能上面。

5. 中电集团 24 所:坐落于美丽的江城重庆,是我国唯一的模拟集成电路专业研究所,是我国高性能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开发和生产的重要基地。主要产品有:ADC/DAC 转换器、高性能放大器、射频集成电路、驱动器、电源以及汽车电子等,并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卫星定位、雷达导航、自动控制、汽车和通讯等领域。小麒我很早就听说 24 所的 ADC 玩的蛮好的,跑去看一下它的产品中心,ADC 这条线的产品相比于上面几个公司确实丰富不少,明面上一共展示了 16 款产品,精度覆盖 8bit-16bit。非常有趣的是,可能鉴于科研所的背景,网上几乎没有展示任何一款产品对应的速度,只是简单描述了下产品的应用领域。但从应用领域上,小麒已经深深地感受到 24 所低调强大的 ADC 实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M还真不太好找

高精度SAR ADC    CL1689/1699是一款8通道,16位,250KSPS/500KSPS采样率的高精度逐次逼近 ...

这货都有最近7689翻了2倍多,有用过这颗替代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货都有最近7689翻了2倍多,有用过这颗替代料吗?

你好,之前也是准备替换测试,申请了几个样品;还没实际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