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怎么样知道一个任务的执行时间?

楼主(2020-09-08):
一个任务是一个while循环,其中加入ostimedly函数来让自己挂起,给别的任务留运行机会,可以知道自己被挂起的时间,那任务本身执行了多少时间可以知道吗?执行时间是从上次被挂起ostimedly恢复运行到本次ostimedly的时间吗?

网友:
可以用系统时基来计算,如果时间比较短,那么就可以计算多次执行之后的时间,比如运行1000次。

网友:
最简单  点个灯

网友:
只有取系统时间或定时器,只要用高级语言,你就不知道一个过程用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