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驱动 VGA 640*480 液晶的代码,一直黑屏无显示,有通辽遇到过吗

楼主(2020-09-09):
tmp_clk 是25mhz   ,时序也 仿真过了,是对的。 但是就是无法正确显示。    类似的程序 来驱动 800x600 是正常的。  也就是排除硬件的问题了。  哪位有verilog的 正确驱动程序,能发上来参考一下吗?   要求 分辨率是  640*480 ,我用的是 240t100  ,osc 50mhz ,2分频就是 25m的  tmp_clk

reg [9:0] hcount = 0;
reg [9:0] vcount = 0;

always @(posedge tmp_clk)
begin

    if(hcount == 799)
    begin
      hcount <= 0;
      if(vcount == 524)
        vcount <= 0;
      else
        vcount <= vcount+1'b1;
    end
    else
      hcount <= hcount+1'b1;

  if (vcount >= 490 && vcount < 492)
    vsync <= 1'b0;
  else
    vsync <= 1'b1;

  if (hcount >= 656 && hcount < 752)
    hsync <= 1'b0;
  else
    hsync <= 1'b1;

end

assign r =  1'b1;

assign g =  1'b1;

assign b =  1'b0;

网友:
网上找的一个VGA时序表,对照着做时序吧。

网友A:
这个是行业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行业标准。

vga频率要求非常严格,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显示器芯片是根据频率和hs/vs来推算的。所以lz要检查(1)主频,(2)hs/vs极性,(3)才是数据线有无信号。

楼主:
感谢ls 的各位大神。

今天早上5点开始 , 调试到中午12 点。 终于搞出来了。    和大家一样,我不停的在debug。 其实翻车的地点和大家想的都不太一样。

1. 首先 通过sim 后, 我仔细的观察了  hs vs 的波形。  是正确的。   国内的资料,有些时序都是错误的。

2. 我回头在去调试 800 x 600 的波形。 发现 hs 和 vs 的波形和国外的资料有差异。  但是奇怪的是  800x 600 按照spec 手册,应该是错误的波形。确得到了正确的 图案

3.  然后我继续 改写 800x600的 波形。 让波形符合 了  spec 的 波形。 得到的结果也是正确的图案

4. 在 得到正确的结果后, 我在 800*600的程序里面 改写了 r g b 的 颜色数据。  惊奇的发现,如果直接对 rgb 赋 确定的高低电平。 有很多组合,显示器是无法正常显示的。但是 有一些组合 又可以正常显示

5.  继续深挖下去。 发现  只有在 800 *600 的 分辨率内 ,设置 r g b 高低电平,才能正确显示颜色。   《===  到这里 我开始怀疑 之前 640*480 问题出在颜色这里

6.  继续 通过spec 改写  640*480 的 hs vs 波形。 继续sim 。 wave正确。 但是 实验结果失败。 黑屏。

7. 继续 改 color的 产生方式。  最后得到了成功的结果。

以下是我刚刚看到 楼上兄弟的截图:注意画圆圈的地方:

通过 这次 奋战。  自己水平提高了。 但是也受到了教训。  英文真的要好好看。 我是活活的通过实验把spec的波形反推出来的

网友B: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硬件原理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硬件原理图?谢谢

r g b hs vs 直接接gpio就行了。合计5个io

网友C:
引用 楼主:
r g b hs vs 直接接gpio就行了。合计5个io

五个你是七色  没有位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个你是七色  没有位深

是的。正常情况 是不是 r g b  接 dac的ouput的???

也就是 vga的 r g b 3条线其实是  模拟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正常情况 是不是 r g b  接 dac的ouput的???

也就是 vga的 r g b 3条线其实是  模拟信号?? ...

用并口电阻网络  哪有那么多d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并口电阻网络  哪有那么多da

3个da 就好啦。   r 是  把3.3v 分为 8个阶梯      g  b 也是同样的道理。   不过 vga 接口已经淘汰了。 学习实验的意义大于  实际项目的意义。

hdmi  才是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3个da 就好啦。   r 是  把3.3v 分为 8个阶梯      g  b 也是同样的道理。   不过 vga 接口已经淘汰了。  ...

如果hdmi  那你要搞个高级点的片子  没啥复杂内容  但是时钟要足够高  并行变串行  速度翻10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