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深圳有没有做市电toDC电源模块的厂家?

楼主(2020-09-09):
如题,现在需要定制一款电源模块,220V 转15V/1.5A,
要求在深圳或者周边的,能过认证的。
现在市场上找到尺寸都比较大,我们需要做到120*30*16mm。
请大伙推荐一两家靠谱的厂家..谢谢!

网友A:
自己做了灌胶或找厂家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了灌胶或找厂家定做

目前通过X宝找到了一个厂家

网友B:
深圳华普源,了解一下;在石岩,找他们,小量也可以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圳华普源,了解一下;在石岩,找他们,小量也可以定制

感谢!
又多一个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