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EDA画PCB时候,元件未画走线时的"老鼠线",怎么才会高亮,琢磨不透

楼主(2020-09-09):
前几天画了2个原理图,昨晚开始画PCB。

就有些费劲了,元件之间的老鼠线,搞不清楚要什么条件才能高亮显示。
因为没个准,点这个焊盘时候老鼠线可能高亮了,点旁边相连的焊盘时老鼠线就未必会亮,板子上老鼠线绝大部分是不会高亮。

没老鼠线高亮的辅助,找元件难度很大。

网友A:
选中焊盘,快捷键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焊盘,快捷键H

试了下这是高亮元件,还得每次手工操作,也算是一个办法。

网友:
鼠标移到某个焊盘上,焊盘连接的整个网络都会高亮,锁定高亮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下这是高亮元件,还得每次手工操作,也算是一个办法。

普通线就这么操作咯,特殊网络,vcc等,就自己设置网络颜色来区分吧

网友:
正常画导线的时候同名网络的飞线会高亮,其他的会隐藏。不画导线的时候不会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