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ureCRT有没有好用的替代软件?

楼主(2020-09-09):
secureCRT单位不让用了。
目前试用了Putty太简陋。
MubaXterm还凑合,但是插入\r的配置保存不住。

网友A:
什么原因不让用?怕泄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不让用?怕泄密?

版权问题。

网友:
可以试试Xshell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权问题。

secureCRT正版应该也不贵吧?

跟公司说一下,找不到完美替换的。

网友:
官网价格3年139刀应该不算贵吧

网友:
我们公司最近也禁用了,在域里的机器直接后台删除,禁止启动。前几年被阿狸狗告了,现在电脑上的软件安装权限全部受控,无风险的软件需要走流程开通权限。不在黑名单的绿色软件不受限制。
我主要是用于linux相关产品,需要支持串口和telnet连接,支持快捷按键(点击可以快捷输入,类似S.C上的buttonBar),支持脚本(自动化测试),支持日志保存并添加时间戳,支持字符串查找(总不让我复制到记事本里再查找吧),支持停止滚动(如果终端一直打印,总是滚动到最后就没办法看前面的内容了)。普通的串口小工具都是给单片机开发用的,界面丑,大部分只支持串口,虽然支持快捷按键但不支持脚本,也不支持日志保存。我找了一圈,唯一能满足我所有要求的只有SecureCRT
Poderosa我之前做了汉化https://github.com/elecfunwb/poderosa,想添加功能,可恨个人水平有限,没有完成。不知有没有大神愿意一起完善一下。

名称
测试版本
类型
主页
串口
telnet
linux
终端功能
快捷按键
交互窗口
脚本
Xmodem
日志记录
日志插入
时间戳
字符串
查找
停止滚动
备注
sscom
5.13.1
免费
Y
Y
N
Y
Y
N
N
Y
Y
N
N
llcom
1.0.3.6
开源C#
Y
N
N
Y
Y
Y
N
N
N
N
N
SecureCRT
6.70.153
收费
Y
Y
Y
Y
Y
Y
Y
Y
Y
Y
Y
Xshell
7.0.0035
非商业免费
Y
Y
Y
Y
Y
Y
Y
Y
N
Y
N
MobaXterm
20.3.4396
商业免费
Y
Y
Y
Y
N
N
N
Y
Y
Y
Y
支持自定义关键字高亮,支持Bash/WSL/CMD等多种终端,支持抓包
IPO
4.1
免费
Y
Y
Y
Y
N
N
Y
Y
Y
N
N
支持抓包,支持模拟发包
Putty
0.74
开源C
Y
Y
Y
N
N
N
N
Y
N
N
Y
tera term
4.105
开源C
Y
Y
Y
N
N
Y
Y
Y
Y
N
Y
Poderosa
4.4.3
开源C#
Y
Y
Y
N
N
Y
Y
Y
Y
N
N
支持历史命令提示

网友:
MobaXterm虽然酷炫,但觉得操作不够流畅,尤其是字多的时候

网友:
MobaXterm一直在用,就是串口下 \r 不回车显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此时换sscom就可以了

网友(2020-11-02):
TeraTerm推荐, 还支持脚本, 可以完成很多奇奇怪怪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