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的生产进程查询一直没看懂,这个是怎么看的

楼主(2020-09-09):
看这个图,是进行到哪一步了?相比PCB的生产进程,这个不太直观

网友A:
这。。。现在进行到元器件准备啊。。每个生产步骤在左边,完成时间在右边啊。。。这个还不直观,怎么样才算直观?

网友B:
在做PCB的时候,SMT就已开始准备,然后就等PCB就绪 ,常规也就间隔1-2天; 这段时间在切换生产基地,可能有些不顺(时间上有些滞后).

网友:
已工序后面的时间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做PCB的时候,SMT就已开始准备,然后就等PCB就绪 ,常规也就间隔1-2天; 这段时间在切换生产基地,可能有 ...

描述的很对,在做PCB的时候,就做好SMT资料,买好器件。等上机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现在进行到元器件准备啊。。每个生产步骤在左边,完成时间在右边啊。。。这个还不直观,怎么样才算 ...

左边的绿色的点和红色的钩啊,正常理解应该是绿色表示完成,红色勾表示正在进行的步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