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板上的三极管?MOS管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0-09-09):
最主要的是打圈的那个管子,印的是A4NV,它已经坏了,我要找它的型号。
其他的2TY,J3Y又是什么?
还有最底下的3100字样的管子。
当然最关键的是那个打圈的管子,我查不到它。

网友:
J3Y:S8050

2TY:S8550

3100:AS3100

A4NV:AO3404A

希望可以帮助LZ

网友:
A4NV  查了下,   像是AO3402,30V N-Channel MOSFET

2TY  长电的 S8550

J3Y   S8050

楼主参考下!

楼主:
上面两位的答案感觉都不错。可惜只能设置一个最佳。那我就设置一个最佳,然后另一个也作打赏吧。

楼主:
请问站长,设置最佳回复后,为什么汤圆没有自动到最佳回复者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站长,设置最佳回复后,为什么汤圆没有自动到最佳回复者那里?

到了

楼主:
不对!这不是悬赏的100汤圆。我看到悬赏没有到你那,就又单独打赏了50汤圆。

网友:
  假如生活撂倒了你, 白墨迹, 白叽歪, 白咋呼, 白吱声。 你就趴着, 也白起来, 一直坚定不移的往前顾宁.....这个像我们那面的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