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V降压输出多路低压方法

楼主(2020-09-09):
现要将24V降压输出3.3V,1.5V,1.1V三路最大电流都是1A,是24V分别dcdc降压三路好还是先dcdc降到3.3V再3.3V转LDO好一些?

网友:
LDO功耗偏大,可以考虑先DC-DC降压到3.3或者5V,然后用类似RT8059之类的低压BUCK芯片转到1.5和1.1。

网友:
如果没有电压时序要求,分别三个小dcdc挺好

网友:
多级DC-DC降压比较好

网友:
很明显先用DCDC 降压到3.3V, 再用3.3V 转1.5V  LDO,   3.3V转1.1V  LDO.

网友:
主要看电流大小,电流大建议DC/DC 三路独立,电流小就无所谓了

网友:
用具有多路输出的DCDC,只要一个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