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图片功能对于大尺寸图片不正常

楼主(2020-09-09):
我一直用导入图片功能导入bmp图片,bmp里有大概3mil左右的线条都能正确转换。这些小图大概200x300像素。
今天把100张小图合成一个大图(4000x5000像素)导入,想提高效率,结果线条全部连在一起,识别成一大片,完全区分不开
这张图图案分辨率是和小图一致的,是类似拼版一样把100张小图排在一起的。最终导入后只有A4大小,线路密度还是和小图一样大概3mil左右
似乎这个转换工具是按照相对精度转换bmp图的,图大就线条粗。而我想要的结果是和小图达到一样的转换效果
请问嘉立创EDA能修复这个问题吗?

因为图是保密的,这里就不贴了。只要做个试验把多张图拼一下就能复现

网友:
因为直接导原图会导致文件非常大,所以压缩转换了,有些地方就损失了。属于已知问题。

网友A:
lceda导入图片功能拿来干抄板挺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ceda导入图片功能拿来干抄板挺方便的。

是JLCEDA.

警告一次。二次警告会被系统冻结账号一星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JLCEDA.

警告一次。二次警告会被系统冻结账号一星期。

没必要这么严格吧,提醒一下,下次改过就好了。
毕竟他们官网域名和LOGO等等都还没改过来。
而且大家也是从lceda开始接触的,突然改名难免会叫错。

玩“文字狱”有点严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这么严格吧,提醒一下,下次改过就好了。
毕竟他们官网域名和LOGO等等都还没改过来。
而且大家也是 ...

同意,明显玩过头了。官网都还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