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利用Qt creator打造自己的单片机开发IDE

楼主(2020-09-09):
前几天看坛友问哪个软件写代码好用,我自然是继续推荐Qt creator,那个坛友说也想用这个,但是不知道怎么建工程,于是有了今天的教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对这方面比较讲究 ,这是我使用了vs code ,source insight ,eclipse,sickedit,keil,vs,subline,等多款软件后的最终选择。
不管从颜值,代码高亮,代码补全,自由定制等等都符合我的需求,当然也有些缺点,比如没有关系调用图,比如没有悬停显示函数实现。
接下来开始教程。
首先是软件整体设置

然后是工程建立与设置

这样,工程建立好后,你就可以完全脱离官方的IDE(有makefile的话官方IDE都不用打开,makefile会调用官方编译器),用自己的环境进行开发了,理论上任何单片机都是可以这么搞的,AURIX、NXP S12G128、NXP S32K、STM32我都用过。
以后也会一直这么用,对自己来说所有单片机都用一种IDE是最爽的事情。
另外,有QT用它开发上位机也是挺不错的。晒个正在开发的刷写软件

上面就是全部内容
论坛里面之前也有坛友分析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都看看。

网友A:
这是win下的吗?我觉得ubuntu下还是eclipse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win下的吗?我觉得ubuntu下还是eclipse好用。

是win平台的,按道理Linux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用了很多   还是觉得 vs studio 最好用

网友:
能调试吗?

网友:
不错, QT这个IDE很经典

网友:
按照片段中的设置,输入触发的关键字,却没有补全。还需要配置其他地方吗?

已经解决,触发的关键字不能太短,而且不能完全输入,只能在提示时确认

网友:
也试过好多软件,还是觉得SI4最好用,如果和VSC那样不需要建立工程就极品了。

网友B:
QT开发的程序相关的DLL太多了,有些麻烦,

网友:
楼主 是同行都是汽车网络开发的,,写自己的工具是必备技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T开发的程序相关的DLL太多了,有些麻烦,

静态库的要自己编译QT源码,而且貌似免费不准用静态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静态库的要自己编译QT源码,而且貌似免费不准用静态库。

静态库可以用的,自己配置下编译环境下载源码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静态库可以用的,自己配置下编译环境下载源码就行

是可以自己编译  但是貌似看过说免费用不让用静态库。

网友E:
QT Creator还能支持中文符号(中文变量名、中文函数名),不过需要搭配支持中文符号的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QT Creator还能支持中文符号(中文变量名、中文函数名),不过需要搭配支持中文符号的编译器。 ...

还有这等操作,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可以自己编译  但是貌似看过说免费用不让用静态库。

可以引用静态库,能不能创建静态库还没试过。

网友:
上传个包呗,网上资源太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等操作,学习了

比如这样,仅供参考。中文变量编程还有争议,目前当作娱乐就好。

网友F:
在Linux下边肯定可以,只要你指定好编译器就没啥问题了。
但是:
a) 你遇到STC那种要完全断电重新上电才能下载程序的变态IAP这也讨厌。
b) 你的方法不能断点调试是绝对的硬伤,因为你已经用了支持JTAG的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Linux下边肯定可以,只要你指定好编译器就没啥问题了。
但是:
a) 你遇到STC那种要完全断电重新上电才能 ...

这个定位主要是写代码和编译。调试还是用专业的调试软件比较好

网友G:
楼主,请问下VS STUDIO下可以实现单片机代码调试吗?QT不是很了解。请指点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下VS STUDIO下可以实现单片机代码调试吗?QT不是很了解。请指点下,谢谢。 ...

VS没有折腾过弄单片机,不过即使搞通了也感觉不实用。

网友(2020-11-03):
QT要买的吧,不是免费的

网友:
求网盘链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