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有没有脱机下载器?

楼主(2020-09-09):
  如题,XILINX 有没有脱机下载器(可以提供给产线工人一键操作的下载器) ?
  要求 :
  (1) 离线,可加密。
  (2) 限制下载次数。

网友A:
淘宝如果找不到,那就是没有

网友B:
留flash接口出来下载,通过jtag肯定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如果找不到,那就是没有

找了一圈  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flash接口出来下载,通过jtag肯定没有

那JTAG 只能 ISE 烧录?

网友:
有那 FPGA 内部自带有 Config FLASH 的,但没用过,不知是否可加密及限制下载次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JTAG 只能 ISE 烧录?

我想请教一下楼主,xilinx有没有单独的烧录工具,都是用的iMpact?另外iMpact能否单独安装,安装整个ISE也太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请教一下楼主,xilinx有没有单独的烧录工具,都是用的iMpact?另外iMpact能否单独安装,安装整个ISE ...

我现在就是用的 impact 烧录的.....
安装整个 ISE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JTAG 只能 ISE 烧录?

也可以用digilent.adept烧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的 impact 烧录的.....
安装整个 ISE

整个工程太大了,总共十几个G........难道没有简便的方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用digilent.adept烧录

能用jtag么?我下载了一个连不上去?JTAGHS有啥不一样的地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用digilent.adept烧录

只能烧录.bit么?亲
.mcs呢?这个可以么?

网友:
vivado有实验室工具,用来下载和调试的,只有几百兆,在官网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