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ALI总线的开关/传感器控制灯光机制和地址分配

楼主(2020-09-10):
如图,DALI是一主多从的拓扑结构,面板开关/或者传感器 控制灯光的机制是怎么样?
主控一直查询开关的状态,检测到有变化了然后再去控制驱动器调光?

另外地址分配过程不明白,
主机 发送 INITIALISE(初始化) 、RANDOMISE(产生随机数),命令之后从机执行相应的动作。然后再发送 COMPARE(比较主机数据与随机数大小)命令,看了ST的DALI库,应该是从机的随机数只要小于主机随机数的都会回复0xFF,但是多个节点的随机数都小于主机随机数,
都同时回复0XFF,岂不是造成总线冲突?

网友:
只要有回复就认为是YES(0xFF),NO是没回复
标准文档的附录A有表述分配地址的流程

网友A:
建议 有瑞高的usb-dali主机和成熟的dali分机 的话,直接测一遍,软件上就可以看到所有命令和过程,结合资料看起来很清晰,自己光看资料很难搞
公司要开发产品的话买瑞高usb-dali主机用起来很方便也特别好用

网友B(2022-08-12):
引用 网友A:
建议 有瑞高的usb-dali主机和成熟的dali分机 的话,直接测一遍,软件上就可以看到所有命令和过程,结合资料 ...

您有开发过dali主控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有开发过dali主控吗?

以前有开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开发过

你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