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点LED灯具,锂电池供电,请各位高手推荐个LED恒流驱动

楼主(2020-09-10):
锂电池供电,可以考虑多串。

不知道有什么高级的LED恒流驱动,效率高,没有频闪的。

谢谢大家。

网友:
我使用的XL3003  直接驱动单颗10W的LED

网友:
可买电脑显示器用的横流板。12v直流供电很适合锂电池,而且带pwm调光,驱动电流也可以很方便改变。
PS:增加图片

网友(2021-03-23):
LZ的方案定了吗?也想DIY一个电池供电的LED灯

网友:
我在找单节锂电,驱动3v 10w灯珠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