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在JLC打样贴片,光耦在元件库这个位置放置对吗?

楼主(2020-09-10):
板子上光耦太多了,一旦贴错了,损失大了,特地问问光耦在元件库中这个放法对吗?谢谢啦

网友:
不对称的怕啥,JLC会给你修正好的。 但能改好就自己改好,否则损失是自己的

网友:
放法要看原件是在编带中如何放的,你这个是默认方向,如果购买的原件编带包装不是这么放的话就要旋转方向,SMT预览好像是可以看到实际如何放的,一般不会贴错吧

网友:
设计封装前看元器件手册 里边会有元件在编带中的放置方向 图示是亿光的光耦在编带中的放置方向 不知道你用的啥型号 可以对应手册查 不过有些厂家可能手册里没有这项

网友:
补充一下 有些人可能不明白为啥有两种不同的放置方向 比如我选用了EL357N(C)(TA)-G  就按上图左边的Option TA 的方向 使用元件时在原理图中标明尾缀才是好习惯 很多人都是只写个基本型号 造成温度等级、包装等全确定不了 造成采购与设计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