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杰理蓝牙音量控制问题

楼主(2020-09-10):
看SDK中,在蓝牙通话状态,可以调节通话音量;在蓝牙播放音乐状态,则是做上一首/下一首切换。请问下,在蓝牙播放音乐状态,能调节音量么?调节的是手机端音量?还是蓝牙本地音量?

            if (get_call_status() == BT_CALL_ACTIVE) {
                user_send_cmd_prepare(USER_CTRL_HFP_CALL_VOLUME_UP, 0, NULL);
            } else {
                user_send_cmd_prepare(USER_CTRL_AVCTP_OPID_NEXT, 0, NULL);
            }

楼主:
看了下杰理的蓝牙sdk,头大,请大神们支持下

网友:
好像这类产品资料开放的比较少,你不如问代理或是原厂(让供应商开放FAE窗口)可能更好

楼主:
已获原厂回复,调节本地音量

网友:
这种都是问原厂才有解答的。

网友(2021-06-11):
您好,杰理AC6962芯片规格书、SDK、开发软件有吗,是否可共享一下,或者推荐一下代理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