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是否适合做0到90度的倾角测量?

楼主(2020-09-10):
mpu6050是否适合做0到90度的倾角测量?精度0.3度即可,有做过的朋友吗?或者推荐一款ic.

网友A:
你的被测物体没有高频振动,加减速运动的话这个精度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被测物体没有高频振动,加减速运动的话这个精度没问题.

你的意思 只能测量俯仰变化的很慢的物体的角度?

网友A:
俯仰变化没有问题, 整体不能有震动,和位移加减速. 因为都会影响重力场的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俯仰变化没有问题, 整体不能有震动,和位移加减速. 因为都会影响重力场的测量. ...

对于仰角2度每秒的缓慢变化,测量精度可以达到0.1度吧?

网友B:
老弟,你用在固定温度下?如果温度变化范围大,别说0.3,三度你都做不到

网友:
角度越大灵敏度越低吧。等到接近90°时,重力加速度在X方向分量基本不变了。角度大了换轴?
理论上震动应该对加速度影响很大,进而使得角度剧烈变化,但是很多车是带坡度监测的,应该是很便宜的方案。不知道如何检测的。

网友C:
不适合,噪声太大,做倾角可以试试MMA8452  LIS2DW12  这些噪声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弟,你用在固定温度下?如果温度变化范围大,别说0.3,三度你都做不到

这玩意温飘这么巨大?  那推荐一个好点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适合,噪声太大,做倾角可以试试MMA8452  LIS2DW12  这些噪声小的。

ADXL345  这款怎样?比mpu6050精度 稳定性也好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ADXL345  这款怎样?比mpu6050精度 稳定性也好些吧?

自己对比下参数,不要光看AD的位数,看下零偏,温飘,噪声等参数决定能做到多少精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ADXL345  这款怎样?比mpu6050精度 稳定性也好些吧?

ADXL345一般可以做到+/-1°,ADXL362有客户多点拟合,做到+/-0.5°,预算充足,推荐的是高精度的ADXL355,有做到+/-0.01°的。
“基于MEMS的倾角模块解决方案”
AN-1057: 利用加速度计进行倾斜检测 (Rev. 0)
温度变化及振动条件下使用加速度计测量倾斜
为应用选择最合适的MEMS加速度计——第一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温飘这么巨大?  那推荐一个好点的IC

我们也没搞定,最后选了村田的,自带温度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XL345一般可以做到+/-1°,ADXL362有客户多点拟合,做到+/-0.5°,预算充足,推荐的是高精度的ADXL355 ...

这么专业的回答 ,,应该是接触这类芯片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专业的回答 ,,应该是接触这类芯片比较多

我是FAE,呵呵,全科医生的那种,除了RF不看,从电力/医疗/汽车。。。

网友(2020-11-24):
make、make、make、make、make、make、make、make、make、make、make、make、make、make、make、make、make、make、make、make、

网友(2021-02-06):
如果只做xy平面内的360度,那没有问题。xz或yz平面不行。
其实ADXL345也可以做到0.1左右,关键是要做好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