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单】打样板四天多发不出,这进度是咋回事?

楼主(2020-09-11):
客户号 157134G,打样了一块黄油双面板(常规10cm*10cm以内),然后这个进度就有点尴尬了。

9月6日凌晨下单,至今已经 5*24 +7 小时,就算刨去周日也已有 4天零7小时,进度依旧卡的跟网速一样。

网友A:
最近异常爆单,系统限单有点bug,导致交期异常,实在抱歉,Smt工厂负责人又选择这个节点上搬厂火上浇油,以让各工厂尽200%努力把生产线交期清出,让市场部严控订单量,我在调集所有资源通宵搬Smt生产线,我也在赶往生产工厂的路上亲自来安排!

网友A:
明年各新基地投产后,才能根本解决这些产能严重不是的问题

网友B:
我的SMT延期两天后,还在继续延期ing

网友C:
我在开源盖格计PCBA到手前夜,抢着下了一块板,很多器件能和盖格计共用,顺利收到,目前还没来得及折腾。现在看来,幸运之极。
果然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异常爆单,系统限单有点bug,导致交期异常,实在抱歉,Smt工厂负责人又选择这个节点上搬厂火上浇油,以 ...

看来是各种事情赶一块了,还以为是 9 月开学给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开源盖格计PCBA到手前夜,抢着下了一块板,很多器件能和盖格计共用,顺利收到,目前还没来得及折腾。现 ...

盖革计算是幸运的,不然这几天没的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年各新基地投产后,才能根本解决这些产能严重不是的问题

卡了好几天了。

卡了好几天了。

卡SMT好几天了。这种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SMT延期两天后,还在继续延期ing

实在抱歉,也因为拖交期实感不安,smt本身提议十一期间,但负责人建议提前,因涉及各种因素的复杂性,珠海的Smt生产效率上不来导致交期一直往下压,今天我在调集所有资源以最快速度调装安装

网友:
我的PCB也是超期好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抱歉,也因为拖交期实感不安,smt本身提议十一期间,但负责人建议提前,因涉及各种因素的复杂性,珠 ...

负责人祭了吧 ,我的也卡了好几天了。周一就是最后的产品交付期限了,现在没半个小时就要查看一下进度,看来只能祈祷了

网友:
同时下的两块板子,一块很快就就发了,另一块到现在还没看到发货。

网友:
原来很多人的都慢了

网友:
我前些天下的一单打样也慢,会不会是因为选择了红油墨的原因

网友:
特意看了一下我的板子在新兆丰做的,貌似正常

网友:
哈哈哈哈 JLC蒸蒸日上哇

网友:
我的两款样板都已经发货,其中一款还是加厚的。幸运,感谢

网友:
我以为就我的慢了呢发了两天的货没发出来,现在一看原来大家都这样。

网友:
(⊙o⊙)…  我9-4号下的单到现在还没弄出来........

网友:
我3号的还没发,周一要发货,还得焊插件,你们急啥

网友:
不要急,我的也没发呢

网友:
我的也是,原来都是2 天,现在很慢了。不大适应,正在努力找备胎。

PCB

PCB

网友:
板子不到正好可以腾出时间干点别的,比如研发一下红烧肉的制造工艺

网友D:
看来受影响的都是大亚湾工厂和SMT的订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受影响的都是大亚湾工厂和SMT的订单。

因为Smt调整生产基地到珠海,而Smt生产模式又以普通PCb不一样,所以为了珠海就把大量样板压到了大亚湾,导致大亚湾交期担误,很快调整过来

网友E:
最近明显感觉到PCB发货速度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明显感觉到PCB发货速度慢了

有同感
尤其是选择顺丰经济快递
当天晚上揽件的
要第2天早上7-8点才能离开珠海。
一般情况下会在当天24点左右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