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外接近开关上的橡胶条那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0-09-11):
如图所示,用来隔离发射和接收的,找了好长时间没有找到。这个学名叫什么
难道真的只能定制吗?

网友:
一般时定制的!

网友A:
这个是开模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开模定制的

看来只能去定制了

网友:
可以考虑黑塑料3D打印

网友B:
楼主如是做几个样品,可以用泡棉+圆孔冲+双面胶,冲几个圆孔后粘到pcb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是做几个样品,可以用泡棉+圆孔冲+双面胶,冲几个圆孔后粘到pcb上

这个可以,看看材料买点

网友C:
橡胶的简易模,貌似500元就能搞定。量大就做正式模,或者做tpe,tpr注塑
如果只是做样机遮光用,3D打印之后(硬塑料)喷黑就好了。
或者金属加工一个简易模具,自己买点液体硅胶和色膏做浇灌。或者就把黑色热熔胶加热之后注进去。打印的模具有可能使硅胶不能完全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橡胶的简易模,貌似500元就能搞定。量大就做正式模,或者做tpe,tpr注塑
如果只是做样机遮光用,3D打印之后 ...

多谢,某宝上找了一家,100个300含模具。价格不算太高,已经下单了

网友:
几个样品可以用黑色热缩管试下

网友:
也可以买橡胶板来裁剪和冲孔。

网友:
热缩管套住发热就可以了

网友D:
请教楼主,透明的是发射管,黑色3脚的是接收+解码的一体接收头吧?
发射需要调制吗?感应距离如何调节?红外感应水龙头等也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透明的是发射管,黑色3脚的是接收+解码的一体接收头吧?
发射需要调制吗?感应距离如何调节?红 ...

发射需要调制,水龙头是这个

网友:
我做过两款都是定制的

网友E:
开模,塑胶的,硅胶的都可以。硅胶的隔红外不是很好,但是尺寸厚点也是可以的。模具3000,单品0.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模,塑胶的,硅胶的都可以。硅胶的隔红外不是很好,但是尺寸厚点也是可以的。模具3000,单品0.5元。 ...

用黑橡胶先试试,应该也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某宝上找了一家,100个300含模具。价格不算太高,已经下单了

最近也有类似的应用,淘宝链接方便发一下吗

网友:
硅胶套,开模

自己用黑色泡棉堵在俩中间即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某宝上找了一家,100个300含模具。价格不算太高,已经下单了

我也有这方面的需要,方便发个链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也有类似的应用,淘宝链接方便发一下吗

已发站内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这方面的需要,方便发个链接吗,谢谢!

已发站内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某宝上找了一家,100个300含模具。价格不算太高,已经下单了

也需要这个链接。
拆了些感应水龙头参考,可能空间比较小就用不了3脚一体接收头了,都用2脚的接收。
后面有的直接到单片机,有的运放。检测脉冲都是间隔零点几秒长几十us的短脉冲。

网友:
去年做了类似的应用,垃圾桶,客户自己弄来的塑料一开始遮光不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某宝上找了一家,100个300含模具。价格不算太高,已经下单了

最近也需要小件注塑,能否发一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近也需要小件注塑,能否发一个链接,谢谢

已发站内信,刚收到货,做的时间有点长。质量也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站内信,刚收到货,做的时间有点长。质量也还可以

你好 我也在找这个模型  麻烦分享下 谢谢

网友:
你好 我也一直在找这玩意,能发我下连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