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的三相是分开过零启动好还是同步启动好?

楼主(2020-09-11):
现在关于三相电机启动有一个疑问,三相的过零点不一样,如果采用过零启动,每相上电会有一个几毫秒的时间差,电机这样是否会短时间处于缺相状态。而同时启动的话,峰值电压又会比较大,可能对其他东西(继电器,可控硅之类)造成干扰或损坏。
那实际应用中,该如何权衡两种方案的利弊而做出取舍呢?

网友A:
三相电机就是靠相位差才能转动的。。。。。。。。。

网友B:
三相电机,听过星三角启动,还第一次听到过零启动

网友:
三相交流接触器同时启动可靠性高一点,可控硅过零启动没用过 不好说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机就是靠相位差才能转动的。。。。。。。。。

那个是同时有上电的情况啊,缺相和有相位差不同概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机,听过星三角启动,还第一次听到过零启动

不是说接法,是上电瞬间的过程

网友:
先了解三相电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C:
这个你试过吗,第一相没有电流,能启动起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说接法,是上电瞬间的过程

交流接触器闭合的时候是同时闭合的么,接通的时候没有时间差么?虽然你说的情况对其他设备或部件有影响,但是,没得关系啦。
既然过零启动,不是在过零的时候,同时触发各相的可控硅开通么?时间差哪儿来的?还差几mS。
另外,你说的同步启动,我没明白怎么叫同步启动,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接触器闭合的时候是同时闭合的么,接通的时候没有时间差么?虽然你说的情况对其他设备或部件有影响, ...

市电50HZ,每个周期就是20ms,半波就是10ms,三相相位差120v,那过零点不就是相差了20/3毫秒吗? 零点处有相线接通和没接通不一样啊,假如A,B先接通,C没接通,那6.6ms内是不是等于缺相?
当然,这点时间可能对电机一点影响没有,但这个正是我想讨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试过吗,第一相没有电流,能启动起来吗

三相电机,有两相就能动,只是此时电流会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相电机,有两相就能动,只是此时电流会过大

我试过,电机没转起来,跳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电50HZ,每个周期就是20ms,半波就是10ms,三相相位差120v,那过零点不就是相差了20/3毫秒吗? 零点处有 ...

我还是不明白,C相怎么就不通了?是给的触发没能触发可控硅,还是故意这样子?如果故意的话,这就不走寻常路了。
一个过零信号,三相同时触发才是正确的启动啊……

网友:
我的理解,楼主是在问:
检测到某相过零,则同时触发三相接通。  和   三相分别检测过零,分别触发本相接通。
这两种方法各有何问题?

我也想知道,实际的三相供电过零接通是上面哪一种?

网友:
这个我用过零解发讨过,用得很好,平稳启动的

网友E:
只有零线才有过零的,三相电总和是没有零电压的,哪里过零了。三相电的两相之间是过零了,但对第三相就不是过零了。不觉得这样过零有什么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零线才有过零的,三相电总和是没有零电压的,哪里过零了。三相电的两相之间是过零了,但对第三 ...

我看很多三相电机用可控硅控制的电路都用到MOC3083之类的过零检测光耦(包含ST,东芝,NXP这类大厂的设计参考手册),那应该还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