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样的板子返单如何选择不要客编?

楼主(2020-09-11):
打样的板子测试没问题,现在返单没法选择不要客编,难道要重新下单?

网友A:
返单就是用做好的工程文件直接重做,避免不同的人重做工程文件出来不同的结果,所以客编自然也在里面了,要去掉估计只能重新做工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单就是用做好的工程文件直接重做,避免不同的人重做工程文件出来不同的结果,所以客编自然也在里面了,要 ...

看来只有重做了

网友B:
下载工程资料删掉客编(如不会删找第三方服务平台),然后选择不需要客编用删掉工程资料的文件下单,可靠性更高

网友:
我返单时做拼板,客编帮我打在工艺边上了,贴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工程资料删掉客编(如不会删找第三方服务平台),然后选择不需要客编用删掉工程资料的文件下单,可靠性 ...

好的,我先试试

网友:
返单时候选择拼版以及加工艺边,大概率工程师会帮你把客编改到工艺边上(目前按照我的经验这个概率是100%)。如果不放心可以选择确认生产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