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X90614/5近距离测体温如何选择器件视角?

楼主(2020-09-11):
最近做一款手持体温测温设备,3-15cm近距离测温。
1、目前板子已经回来,调试使用的是MLX90615SSG-DAG型号传感器,这个器件的视角是80°;
2、测试效果:将手放置在3-15cm范围内,在同个距离整个手掌放置和半个手掌放置测量温度不太一样;
考虑到这个器件的视角比较大(80°),想换成视角小一点的型号,比如MLX90614ESF-DCC(视角35°),这样能提高测试精度。
不知道我这样考虑对不对,有没前辈可以给下建议该如何选择视角大小以及传感器型号?

网友A:
被测物体需要覆盖视场角度。如果80°的话,基本要怼上去才能测。如果覆盖不全的话,会有偏差。
614DCI是3°的视角,理论上可以测到半米到一米,但是需要处理距离衰减的问题。

网友B:
这个东西现在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现在不便宜吧?

MLX90615SSG-DAG 某宝5月底买94一个,现在降到40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测物体需要覆盖视场角度。如果80°的话,基本要怼上去才能测。如果覆盖不全的话,会有偏差。
614DCI是3° ...

我这边不需要测试这么远的距离,3~15cm左右距离,同时加了一个GP2Y0E03测距模块用于温度校正。
3~15cm的距离选用35°合适么。或者选什么角度合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不需要测试这么远的距离,3~15cm左右距离,同时加了一个GP2Y0E03测距模块用于温度校正。
3~15cm的 ...

感觉危险,可以选择10°的。614对应的型号是DCF或者BCF。
计算确实也很简单,就是角度一半的正切对应被测物体的半径,比如10°,就是5度的正切值,长度15cm,算算半径是多少。35°的话,测胳膊之类的应该是不行的。

经历过90614DCI传奇的价格曲线,从130一路飙升到1000多。现在应该又回归到200多了吧。玩过一段时间,最近没关注了。虽然手里压了一批90614DCI传感器,现在价格不好,当长线投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危险,可以选择10°的。614对应的型号是DCF或者BCF。
计算确实也很简单,就是角度一半的正切对应被测 ...

非常感谢。1-6cm近距离用35°视角我觉得没问题,通过等腰三角形可计算不同距离检测的有效面积,测远距离就不合适,需要选择更小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