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推荐一款USB充电头 5V2A

楼主(2020-09-11):
请坛友推荐一款USB充电头

输入 AC100-240V
输出 DC5V2A

尺寸 50*50*30mm以内
颜色:白色;

要求:具有3C认证报告;

楼主:
用途:工业设备产品,锂电池,充电用,如果带一根60cm左右的typeC线就更好了。

网友:
市面上正规厂家在售的应该都有3C证书吧。对价格不敏感的话你搜下现在的快充18W头应该5V都能2A以上。

网友:
乐视充电头

网友: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9 ... .0.0.5a634c9aF7YS8B
我们用过这款,还凑合吧

网友:
某宝,乐视充电头符合你的要求,19一个

网友:
中兴 5.2V 2.4A

楼主:
最后选了一款1688上销货量比较大的 5V2.1A充电头,带3C证书,单价5.4元,实测输出4.8V@2A负载,再加1根1m长USB转TypeC数据线 2元,一套价格 7.4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选了一款1688上销货量比较大的 5V2.1A充电头,带3C证书,单价5.4元,实测输出4.8V@2A负载,再加1根1m长 ...

好奇哪一款

楼主:
可以小窗把链接给你,避免打广告嫌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选了一款1688上销货量比较大的 5V2.1A充电头,带3C证书,单价5.4元,实测输出4.8V@2A负载,再加1根1m长 ...

这个功率和价格,3c做不到吧?

楼主(2020-10-11):
对方把3C证书传给我了,看了下上面的试验项,应该是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方把3C证书传给我了,看了下上面的试验项,应该是真的

3c认证送样的样品和销售的样品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c认证送样的样品和销售的样品不一样的……

这个倒是有可能,不过我用切割机把外壳切开了,里面的电路板和元器件和3C证书上作了比较,没有区别,器件丝印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有可能,不过我用切割机把外壳切开了,里面的电路板和元器件和3C证书上作了比较,没有区别,器件 ...

你确定能看到?
3C证书只有参数和工厂信息,没有内部器件信息吧。
要对一致性要看产品的型式试验报告,型式试验报告一般是不公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能看到?
3C证书只有参数和工厂信息,没有内部器件信息吧。
要对一致性要看产品的型式试验报告,型 ...

我好像上传不了附件,你发个邮箱给我,我可以私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