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遇到逆变器-修正正弦波下【电源适配器】电容发热的情况

楼主(2020-09-11):
一个产品,给客户配了一个USB 5V 输出的适配器给产品充电。(一共可能使用了2万个,但客户是否全部是用这个来给设备充电,不确定)。
结果客户使用过程中,反馈了几个 鼓包的情况,分析获得:鼓包的位置是220V整流后 的滤波电容,
客户使用环境是在逆变器环境。 但逆变器输出是 真正的正弦波还是修正正弦波,这些还不得而知。

我们内部测试,找了几个逆变器,长期测试,也没有重现问题。
只有在电压调高到270V 后,一段时间才重现。(电容发热后,把塑料外壳烫鼓包)。

网友:
换LESR的电解。

网友:
不管输入的什么波,开关电源应该都是先整流在滤波,逆变器我的理解,如果启动没有问题的话,后面带负载肯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方波,充电太快,导致电流大,脉动电流大很多,内阻大,发热,然后挂了,换低内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波,充电太快,导致电流大,脉动电流大很多,内阻大,发热,然后挂了,换低内阻电容。 ...

这倒是,但是换低内阻电容也不是事,得有额外的pfc电路才能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