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J4720打印机,近日出现了复印彩色正常,打印彩色却是黑白

楼主(2020-09-11):
好奇怪为何出这样问题?

网友A:
你看看打印机设置里面仔细找找是不是选了按黑白方式打印。

楼主(2020-10-25):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打印机设置里面仔细找找是不是选了按黑白方式打印。

居然打不开打印机的属性???

另外,这个打印机接IPAD正常打印彩色,就是电脑打出来是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