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通道ch1,ch2没有电压,ch3,ch4有电压,帮忙研究一下

楼主(2020-09-11):
4个通道ch1,ch2没有电压,ch3,ch4有电压,帮忙研究一下,显示图如下:

并且我试了一下只有ch4能充其他的口都没输出,有线路图不?

楼主:
刚拆了一下,应该是快递的内功震伤它了,我把那个排针拔出来再插,ch1和ch2可以了,但是ch3还是不行

网友:
自己拆开检查补焊一下手工焊接的地方,我的是按键空焊接,可能是版专业焊接主人手不够加上时间紧所以大家只能自己搞定一下了

楼主:
那路没反应的是上面还有锡膏,我加热了一下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路没反应的是上面还有锡膏,我加热了一下好了

好了吗,有问题旺旺上找我 论坛看的不及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了吗,有问题旺旺上找我 论坛看的不及时

谢啦,没事,我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