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点锡浆,风枪吹焊接,效果接近贴片的了

楼主(2020-09-11):
接上一个贴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54-1-1.html

现在比之前更熟练,看起来更漂亮了

网友A:
锡好像有点少,针管可以稍微粗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好像有点少,针管可以稍微粗一点

锡手动确实不好控制,多练练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锡手动确实不好控制,多练练吧

qfn也用针点?。。0.4mm间距能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qfn也用针点?。。0.4mm间距能操作吗?

可以的 没问题  就是一定要控制好量

网友C:
楼主 网络芯片用的啥型号  周边电路这么简洁的

网友D:
TO220的管子和电容的线太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网络芯片用的啥型号  周边电路这么简洁的

看起来好像是usb座子。

网友E:
共阴LED,直接连接单片机IO,没加限流电阻?

网友:
针头、锡膏有没有淘宝链接?
一直没有搞定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220的管子和电容的线太细了吧?

电流很小的 不超过50mA,手里有L7806,就直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共阴LED,直接连接单片机IO,没加限流电阻?

这是个问题 下一版改

网友F:
单片机那种密的引脚也是一个一个引脚点吗?

网友G:
这样用针管手动挤出锡浆也很麻烦,楼主怎么不用点胶机来点,这东西很容易控制出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用针管手动挤出锡浆也很麻烦,楼主怎么不用点胶机来点,这东西很容易控制出锡量 ...

点胶机需要一个空气压缩机,振动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那种密的引脚也是一个一个引脚点吗?

也是在上机铺了锡浆,然后用风枪吹的

网友H:
可以搞个半自动的,手动定位,出锡浆点击自动出合适量,保证焊接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搞个半自动的,手动定位,出锡浆点击自动出合适量,保证焊接可靠

这工程可就大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也是在上机铺了锡浆,然后用风枪吹的

LQFP 封装的是一个一个引脚点的吗,中间会连锡吗?还是直接点一坨?

楼主:
引用 网友F:
LQFP 封装的是一个一个引脚点的吗,中间会连锡吗?还是直接点一坨?

直接平铺过去,少弄一点,由于液体张力的原因,会自己爬到引脚上

网友: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针管和锡膏效果比较好。

网友I:
LQFP平铺过去每次都会连脚
不太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I:
LQFP平铺过去每次都会连脚
不太好控制

连脚没有关系 少铺点 加热后由于液体表面张力的关系 焊锡会自动爬上元件引脚

网友:
也买了锡膏准备风枪吹焊,但是没买针筒,打算用牙签,板子0603的阻容件,数量几十个而已。

网友J:
一直在关注这个方法,我自己买过很多锡膏和稀释剂都达不到楼主焊接的美观度。楼主如果方便把需要购买的东西罗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直在关注这个方法,我自己买过很多锡膏和稀释剂都达不到楼主焊接的美观度。楼主如果方便把需要购买的东西 ...

就是一针管锡浆和风枪,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多练几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不错,我现在是点锡膏手会抖,焊出来有点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