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UCOSII整死了,求大神帮忙看下

楼主(2020-09-11):
被UCOSII整死了,求大神帮忙看下
接手了一个项目,同事是用UCOSII写的,本来想不用改多少代码谁知道一改代码各种不运行
void led0_task(void *pdata)
{
        while(1)
        {
                MOTORRUN();
                OSTimeDly(100);
        }
}

void led1_task(void *pdata)
{
        while(1)
        {
                        if(ResetN==1)        {Reset_1();ResetN=0;printf("12\r\n");}
                        if(Sen_DataN==1){Sen_Data_1();Sen_DataN=0;printf("123\r\n");}
                        Value=Pressure_Value();
                        eeprom_data[1]=Value;
                        if(Test_bit==1)Z_Value_RUN();
                        if(COUNT_bit==1)COUNT_COUNT();
                        OSTimeDly(6);
        }
}

led0_task任务的OSTimeDly改大会导致 led1_task运行不了,这是为什么,图片为前面的定义文件。

网友A:
1. 要看LED0 那个MOTORUN 干了些啥;
2. 代码排版一坨屎

网友B:
LED0 里面看看。一定有什么猫腻,理论上尽量减小两个任务的耦合,但是实际上大家很难做到,或者没有注意到

网友:
应该是这种情况,顺着线索去排查吧:
led0占用某个资源,然后让出cpu资源进入delay;
led1要使用这个资源,不可用,持续等led0释放资源,led0 delay时间越长,led1卡的越久...

顺带吐槽一下这代码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要看LED0 那个MOTORUN 干了些啥;
2. 代码排版一坨屎

LED0只要是控制两个电机运行,两路PWM。

网友C:
这代码,看不下去了。。。再见

网友D:
楼主重构代码吧,尽量分层、分类,高内聚、低耦合。朝着这个目标去。

网友E:
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同事写的这些代码,有多少个人能看得下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同事写的这些代码,有多少个人能看得下去的

牛逼,goto用的这么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同事写的这些代码,有多少个人能看得下去的

我怀疑你同事是不是以前写汇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同事写的这些代码,有多少个人能看得下去的

这是混淆后的代码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同事写的这些代码,有多少个人能看得下去的

这哥们这样写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哥们这样写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吗。

老板要求我维护这个同事的代码,我顿时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重构代码吧,尽量分层、分类,高内聚、低耦合。朝着这个目标去。 ...

像你这么说需要学习下了,有没有类似的例子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代码,看不下去了。。。再见

有没有好的资料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好的资料学习下

我的建议倒是别搞这个了,搞精了又如何?花费大量时间被时代抛弃的更快。
当然你能超鸡快速提升就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0只要是控制两个电机运行,两路PWM。

这代码给机器看的,不是人看的

网友:
看到你们的代码真羡慕,比我遇到的好多了

网友:
我看过比上面都烂的
还好我没有接收他的项目
但也接收了一个很乱的项目,光是心里骂他就不止100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你这么说需要学习下了,有没有类似的例子看下

cube 生成的代码,st库都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0 里面看看。一定有什么猫腻,理论上尽量减小两个任务的耦合,但是实际上大家很难做到,或者没有注意到

如果是0任务和1任务之间相互干扰,这样怎么做到不相互干扰?
存在这样干扰的问题还不如不用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0任务和1任务之间相互干扰,这样怎么做到不相互干扰?
存在这样干扰的问题还不如不用这个系统,那 ...

去看看周航慈的书,把任务的分配,规划这些重新理一遍吧,处理好数据的生产和消费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周航慈的书,把任务的分配,规划这些重新理一遍吧,处理好数据的生产和消费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 ...

求分享!!!!!!

网友:
感觉4L说的很有道理,自己排查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哥们这样写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吗。

估计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竞争力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估计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竞争力

在某种情况下来讲确实如此,你的代码写好了大家都学会了你也就那样了,都烂的话可以说反正看不懂别人的代码就行了,别人也看不懂你的,老板觉得大家都差不多,但是你能帮忙在人家的烂代码中解决问题,那你的价值就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某种情况下来讲确实如此,你的代码写好了大家都学会了你也就那样了,都烂的话可以说反正看不懂别人的代 ...

你说的正是我想说没说的,所以有时候要对自己的关键的代码做点人肉混淆。
接收别人故意混乱代码,一是直接日志调试,哪里有问题改哪里;二是自己重写。千万不要细看源码,以免被他的混乱代码误导。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同事写的这些代码,有多少个人能看得下去的

这是汇编出身的老工程师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是汇编出身的老工程师吧

应该是,他所有的代码都是这种风格,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我维护他的代码,都被整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好的资料学习下

必修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他所有的代码都是这种风格,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我维护他的代码,都被整晕了 ...

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刚毕业接手的代码函数长度按米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