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还是要注意一下,Vcut的精度,每次都割偏了0.2mm左右

楼主(2020-09-12):
我每次的板子 铜皮和Vcut的距离都是左右对称的,
JLC官方仿真图也是对称的,
实际做出来 都会能偏个0.2mm左右。

去年的还好一些,今年量产3次的板,都偏了。

网友:
这个你对JLC要求太高了,也是对所有板厂要求太高了。
v-cut,一般有个0.2mm偏差属于正常的,如果对尺寸要求很高,只能锣,用邮票孔来控制尺寸。
倒是有时会出现切深了,或者歪了。这个才是不正常的。

网友:
V割外形公差        ±0.4mm        板子V割外形公差±0.4mm。

官网写着呢 很正常

网友:
0.2算是正常的公差,可以说已经控制的很好了
机器也是有误差的,不要要求太高了

网友:
机械孔 做长孔   挖空  连一点点  做上过孔

网友:
在产品设计时就要做好公差。

网友:
工艺写明是0.4了。高精度的外框用邮票孔拼版吧

网友A:
楼主的螺丝孔不开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螺丝孔不开窗?

1.避免螺丝孔焊接时候意外被污染
2.避免拧螺丝时候起丝掉丝导致其他部分短路。

网友:
螺丝孔应该开窗。并且接pe,如过是市电供电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1.避免螺丝孔焊接时候意外被污染
2.避免拧螺丝时候起丝掉丝导致其他部分短路。

一看就是老司机了,不需要电气连接的我都是去掉铜皮和阻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