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鹅波轮洗衣机脱水的时候,底盘转,桶不转,怎么修?【31楼,已经成功维修好】

楼主(2020-09-12):
型号是小天鹅7kg TB70V20W。

其他功能正常。

楼主:
拿走转盘,看不到什么东西。

楼主:
拿走背部挡板,看到里面结构

楼主:
开洗衣机单脱水功能,看到放水阀不停的上上下下运动(奇怪,不是应该打开到最大位置然后不动?)

电机皮带正常转动。

网友A:
前段时间,LG洗衣机出现同样问题,手动转一下桶就可以了。买了个新的

楼主:
我没有研究过洗衣机,不知道滚筒转动是靠哪个部件起作用。

2017年9月15号买的,保修3年,奇迹般还有3天保修期。

现在疫情没有结束,我不太希望陌生人上门。所以,我希望尽量自己维修好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LG洗衣机出现同样问题,手动转一下桶就可以了。买了个新的

我试着转动了几次桶,没有作用。

有次看到桶转动了一下,大概转了45度就停了。

这台洗衣机看起来还是很新,而且只有3年。

如果5年我就不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研究过洗衣机,不知道滚筒转动是靠哪个部件起作用。

2017年9月15号买的,保修3年,奇迹般还有3天保 ...

检查一下离合器线有没有松,脱水的时候有个离合器会动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离合器线有没有松,脱水的时候有个离合器会动作的

离合器在哪里?上面图片有拍摄到吗?

网友:
就那个看起来像拉绳的,里面有个钩子坏了,当时我怎么修的忘了,往外拉应该是桶转。

网友:
脱水的时候有个像刹车一样的碟片抱死桶体,如果没有抱就会不跟转。可能是钢丝断,可能电磁阀没有动作。

楼主:
看来是这个地方了。

有个方形黑色盒子,写着“排水电机”,有一根钢丝绳拉着排水阀。

楼主:
找到故障点了:

我试着在滚筒应该转动的时候,拿螺丝刀顶着图中C型铁条,往电机方向推动,滚筒转起来了!

楼主:
感觉是钢丝拖动的位置不够。

如果再往前拖动1cm,滚筒就能转了。

下面是视频,钢丝拖着排水阀到一定位置,又放开..... 我感觉是不正常。

排水阀这时不是应该常开的吗?现在排水阀不停的关关闭闭。

该怎样维修?

网友C:
排水电机一般是在脱水时牵引到底,然后不动。
可能坏了。
C形铁的位置有打了固定胶的螺丝,调整螺丝到适当位置后,脱水时内桶会转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水电机一般是在脱水时牵引到底,然后不动。
可能坏了。
C形铁的位置有打了固定胶的螺丝,调整螺丝到适当 ...

排水电机坏了?

好换吗?

楼主:
我试着使用下面的方法缩短钢丝绳,但没有用。

实测要缩短1cm 左右滚筒才能转。

难道是排水电机不够力,拉不动了?

楼主:
这个配件倒是不贵。

钢丝绳跟排水阀的塑料件,我还不知道怎样拆。

后记:摸索到拆解的方法了。应该就是拆掉牵引电机,就可以拆下钢丝绳了。

楼主:
我手上没有内六角工具。出去买了一套回来,顺利拆下排水电机(牵引电机):

楼主:
我用手指牵引着钢丝绳,通电,结果如下:

1。行程22.5mm 正确。

2。力矩太少,我手指轻轻用力电机就不够力拖动。

结论:排水电机XPQ-6损坏。

网友D:
蓝色箭头的齿轮被排水阀电机拨动一个角度(附近有个可调节的螺杆,调节转动角度),齿轮转动内部的弹簧套收紧,抱住转轴。波轮和外筒就一体转动了。

网友:
你观察排水阀动作时,齿轮是转动几十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色箭头的齿轮被排水阀电机拨动一个角度(附近有个可调节的螺杆,调节转动角度),齿轮转动内部的弹簧套收 ...

我测试了这套拨叉和齿轮。

拨叉卡住齿轮的时候,电机皮带可以顺时针与逆时针随便转动。(从上面看洗衣桶里面的方向)。

用手将拔叉离开齿轮,这时候电机皮带只能逆时针转动,顺时针会有非常大的阻力,估计是将滚筒带动旋转了。

楼主:
用手很吃力的将上面这个地方箭头方向拨动(即排水电机钢丝方向),拔叉也会离开齿轮,即带动滚筒转动,同时排水阀打开。

注:按这个设计,波轮洗衣机只要滚筒在转动,排水阀就会打开。排水阀打开,电机关闭,滚筒就不会转;但如果排水阀打开,波轮(底盘)转动,那滚筒必然转动。  求证实。

楼主:
买到了排水电机。

广州发货。(问到第5家才四广州发货,其他全部是冒充发货地)。

发顺丰,明早到,马上换上去。如果不能修复,只能等维修人了。明天13号,后天14号是保修期最后一天。

虽然型号不对,但商家帮我核对过图片,东西是一样的。

网友C:
暂时不要调节螺丝,等新排水电机安装好后,试机。如果内桶还不转动,才调整螺丝

网友D:
10+年前修过洗衣机。记得是上面说的那样。脱水时,拨叉离开齿轮,内部弹簧套复原--收缩,抱紧套内波轮轴和内筒轴,有个方向就是收紧弹簧的,脱水用。在其他状态,脱水电机会带动拨叉转动齿轮一定角度,弹簧张大,松开弹簧套内的2轴。波轮可以左右转动了。而内筒不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暂时不要调节螺丝,等新排水电机安装好后,试机。如果内桶还不转动,才调整螺丝 ...

我买的尺寸一样,钢丝长度一样,估计不用调螺丝。

楼主:
这台洗衣机用了3年,拆开里面还是全新的。

能修好当然最好,这样就扔掉严重的不环保。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年前修过洗衣机。记得是上面说的那样。脱水时,拨叉离开齿轮,内部弹簧套复原--收缩,抱紧套内波轮轴和 ...

我最讨厌这类一体化设计,质量不过关,我已经遇到至少三个这玩意坏的了,都是不转,尤其是出租屋用的狠的,干不过两年必坏。还死重。

楼主:
收到货了。

16.5元。顺丰12元。

顺丰慢死了。竟然下午1点才送过来。

楼主:
定位、尺寸完全一样。

很轻松的就替换上去。

几乎100%原厂标准,连接线的方法都一模一样。

楼主:
替换前,我通电测试过,牵引力非常大。
(坏的那个之前测试过,牵引无力)。

所以,我基本95%确定替换这个零件能修好洗衣机。

通电。

看到钢丝线非常有力的,很轻松的将排水阀拉到尽头。

成功了! 滚筒转动了!

楼主:
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以前都好习京东的发票会使用一个密封袋,黏在机器后面。

几年之后,要维修随时能找到发票。

楼主:
坏的那个排水电机,我好奇的打开,吓了一跳!

里面非常复杂,而且零件质量非常高!

感觉要卖100-200元才适合啊!现在才16.5元。中国制造的确太恐怖了。

我拆下来给小孩做玩具了。

外壳留着以后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的那个排水电机,我好奇的打开,吓了一跳!

里面非常复杂,而且零件质量非常高!

做实业太不容易了

网友E:
没想到索引器内部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想到索引器内部这么复杂!

主要是减速和增加力矩。

2.3cm的行程,我感觉大概3-4秒才走完。

网友F:
上次这个问题也修过一次,是行程走过头了,卡扣脱落导致电机的力没法转到钢丝上。
我那时拆开重新调整齿轮的位置就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次这个问题也修过一次,是行程走过头了,卡扣脱落导致电机的力没法转到钢丝上。
我那时拆开重新调整齿轮 ...

我这个是电机没力。修不了。只能更换。

网友:
做实业太不容易了

网友G:
红圈处不是裂痕?

网友:
波轮洗衣机这点好,容易拆解,机构什么的也大致猜得出其功能

网友H:
阿莫不但是妇科圣手,各种修修补补
还特会勤俭持家,拆下的报废零件肢解了还可以给孩子当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红圈处不是裂痕?

不是断裂,是故意这样涉及,卡钢丝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阿莫不但是妇科圣手,各种修修补补
还特会勤俭持家,拆下的报废零件肢解了还可以给孩子当玩具。。。

我有个小孩1岁的时候就喜欢给我递螺丝刀、工具。长大了果然喜欢机械和维修。

网友:
我有个波轮洗衣机,洗衣功能正常,用手摇内筒晃荡太厉害,很容易碰到外壁,脱水时,如果衣物一边重一些,会打到外壁,产生撞击,然后面板又跳到洗衣功能。衣服少一些则正常。
内筒由4根可以活动的杆子吊起来的,要调紧一点应该怎么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