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电视出现抖动重影,线条这个情况是否坏屏

楼主(2020-09-12):
如图

网友A:
可能排线接触不良?重插排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排线接触不良?重插排线试试

好的试试看, 修理工说屏坏了 要换屏 , 换屏的话就是等于报废

网友B:
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屏坏,如果排线坏,或者接触不良,一般都是整行整列显示不正常,而不是部分显示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屏坏,如果排线坏,或者接触不良,一般都是整行整列显示不正常,而不是部分显示异常 ...

有可能是坏了

楼主:
版主帮忙看一下, 屏线去掉一半单独 观察右边正常,左边不正常有线条重影

网友C:
不用折腾了,屏边缘的COF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折腾了,屏边缘的COF芯片坏了

多谢,了解情况了 海信的电池才4年时间